请问:在使用单相三孔插座时断路器总是跳断是何原因?

楼主(2011-05-05):
据我家的租客反映:电源插座在使用时经常跳断断路器,物业电工去了几次也没解决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说明:两个卧室和客厅及厨厕的插座公用一个断路器控制通断,大约有12个插座。都是三孔单相和两孔单相的220VAC的。因近日没时间过去检查,希望先得到大家的指导,谢谢啦!!!

网友A:
1.是不是过负荷?

2.断路器是否带漏电保护?是不是租客的设备有问题

3.断路器跳闸一般有两个原因:电流过大如短路,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过负荷?

2.断路器是否带漏电保护?是不是租客的设备有问题

3.断路器跳闸一般有两个原因:电流过大如短路,漏保

谢谢。

网友B:
不是线路问题,是电器的问题.

网友C:
1.可能插座使用时漏电 (带漏电保护)

2.空开的问题

网友D:
负载有漏电的造成的。

网友E:
    如各位所说,先查明断路器是否带漏电保护。
    另外,跳闸是在电器使用过程中,还是在刚接入时;因为,若是带漏电保护,则地线和零线接反,也会跳闸。

网友F:
莫工说的有道理,我家的墙上电源插座就是这样的,吧底线和零线互换后就不跳漏电保护器了

网友G:
先把所有的用电设备全部从插座上拔下来,和上漏保开关后,如跳闸,检查插座接线或漏保。如不跳闸,一个一个的插上用电器,当插到哪一个跳闸时时,就是哪一个设备的问题了!

楼主:
后天就要检查去了,谢谢各位。。。。

网友H:
             故障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