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弹出窗口宏命令

楼主(2011-05-05):
我想在编一个一段时间之后弹出窗口输入密码的宏,不知道用什么函数可以弹出窗口?并且在重启之后一直保持输入密码的状态? 本人初学者,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可以在启用密码的按键属性中通知到一个位,由这个位来触发一个宏指令,宏指令中内容是先延时一段时间(DELAY函数)再触发一个位,这个位控制一个直接窗口的弹出就可满足您的需求;

LW9220中输入的密码断电后不会保持,您可以使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到屏的支持断电保持的RW地址中,再使用一个开机后执行一次初始化宏指令,宏指令中内容是将RW地址中的数据再传送到LW9220中(GetData和SetData函数)。

网友B(2017-04-12):
二楼能不能写一个程式来说明一下呢,我们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C(2017-12-25):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

网友D(2021-02-05):
学习一下,受教

网友E(2022-09-09):
来学习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