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间接寻址"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05):
求助ABPLC的间接寻址N:【N7:0】:【N7:1】如何应用,我在程序中用提示:InValid  File  Type   Specified.求助怎样用是正确的.急盼!!!!

网友A:
不了解AB的PLC,但仔细看看手册应该就会明白的简介寻址很多PLC都有此指令功能,不复杂的

网友B:
N7:0、N7:1都是一个DW
他要一个下标号决定第几位

网友C:
应该是N7:0/(0~9),N7:1/(0~9)。。。。。

网友D:
N:【N7:0】:【N7:1】

當N7:0=10 而且 N7:1=20的時候

則所指向的目標為==>>N10:20

也可以這樣玩N[N7:0]/[N7:11]

則==>>N10/20==>>N10:1/4

了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