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1.01编程操作问题

楼主(2011-05-05):
崩溃了!现在想把西门子200的程序改为台达ISP1.01的程序,却发现不会操作!

具体就是输出有两个线圈并联,下面的那个并联输出还有一个串联触点。现在的问题是没法把触点加进去。而且没有找到关于垂直线的操作。

求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看一下编程软件的说明,编程软件附带有(可参见帖子:台达PLC编程软件的使用说明

网友B:
我也没办法,就选一线圈复制,然后点击当前线圈,右键,选择粘贴于下方后,再改写元件地址,软件最好用的还AB的,无耐啊!!!

楼主:
工控网号密码丢了,很抱歉现在才回帖。换编程软件了。

楼主:
对:莫其麟 关于

可以看一下编程软件的说明,编程软件附带有(可参见帖子:台达PLC编程软件的使用说明

内容的回复:工控网号密码丢了,很抱歉现在才回帖。换编程软件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也没办法,就选一线圈复制,然后点击当前线圈,右键,选择粘贴于下方后,再改写元件地址,软件最好用的还AB的,无耐啊!!!

工控网号密码丢了,很抱歉现在才回帖。换编程软件了。谢谢啦!

网友C(2011-06-04):
我用的是WPLsoft,菜单上有“垂直线”(F9);前提条件是开启“梯型图工具条”。它将垂直线加在左面!

楼主(2011-07-08):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用的是WPLsoft,菜单上有“垂直线”(F9);前提条件是开启“梯型图工具条”。它将垂直线加在左面!

刚刚看到大侠的回复,谢谢啊,也已经换成WPL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控网号密码丢了,很抱歉现在才回帖。换编程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