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更换转换器问题

楼主(2011-05-05):
一台电磁流量计转换器坏了,要换个新的,但又不想用原厂家的,

需要注意哪些技术参数?比如励磁,电极一类的信号要不要用什么检验?会不会出现不配套的现像?

网友A:
强烈建议用原厂的,涉及到在转换器中要有传感器的有关参数。

网友B:
偶的感觉维修这个转换器比另外选型难度要小一些。一个转换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其坏的故障最多就是焊点松动、接触不良、保险烧坏就是电路板烧坏也可以更换。

网友C:
只要口径一样就行,每个流量计的流量系数都不一样,有的接线也要能有曲别,要注意。其它的没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