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S7-200PLC,STEP7-Micro/win sp6的安装

楼主(2011-05-05):
请问各位师傅,小弟在安装如上西门子S7-200PLC软件时,总是安装不了,系统提示要卸载以前版本,可是在电脑的添加与删除程序中又找不到所要删除的程序,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注册表中有记录,删除注册表中所有含“MicroWIN”和以前版本号(例如“4.0.5.08”)的项、值、数据即可

网友B:
你的是升级包?

网友C:
特价销售
6ES7 307-1EA00-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31-7KF02-0AB0
KTP178
西门子S7200-300-400PLC 特价销售
西门子触摸屏、变频器 优势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西门子变频调速器(优势产品)
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西门子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以上产品,有需要请联系~
QQ:1415472996
电话:13871032759
联系人:艾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