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PLC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楼主(2011-05-05):
求助昆腾PLC编程接线方式及制作方法。

注:PLC型号为140CPU31110。

网友A:
2--3

3--2

5--5

网友B:
对:普照大地 关于

2--3

3--2

5--5

内容的回复:

肯定不是这样的,手册里面有。

网友C:
要接6根线。楼主可以先看一下手册。

网友A:
呵呵,你们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呢,plc又用不到DSR和DTR信号的咯,短不短都可以

给你个最权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