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脉冲型通用伺服驱动器接受脉冲指令时有差补运算吗?

楼主(2011-05-05):
目前市面上的通用伺服内部有这个功能吗?
还是仅仅只是接受脉冲?

网友A:
一般的伺服是一轴,插补是多轴之间的运动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伺服是一轴,插补是多轴之间的运动关系。
能否比较详细的说一说?

网友B:
有的啊,误差补偿肯定有的。

网友C:
nortion的双轴驱动器可以插补,详情见右边历史最热贴榜首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