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新电脑软件装好,但和PLC连接不上

楼主(2011-05-05):
    新换的电脑,与西门子PLC连接不上,我用的是224XP,PPI电缆也是西门子提供的,双击刷新的一直显示UNKNOWN,地址2可以找到。哪位高手能帮帮忙,急!!!

网友A:
通信接口重新选择正确?参数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通信接口重新选择正确?参数设置正确?

是啊,我都找同事一块弄过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软件设置为中文没有?CN 的PLC要用中文界面。

网友C:
看看通信协议的选择是否正确,200的连接一般要么是线的问题,要么就是通信协议。

网友D:
PLC在运行状态下?

网友E:
你要用中文界面就可以了

网友F:
资源管理器里看看串口参数设置…

网友G:
1,  检查通信接口重新选择正确,参数设置正确.

2,  你用的是200CN要选用"中文"界面

网友H:
据我所知,WIN VISTA 的系统连不上S7-200

网友I:
特价销售
6ES7 307-1EA00-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31-7KF02-0AB0
KTP178
西门子S7200-300-400PLC 特价销售
西门子触摸屏、变频器 优势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西门子变频调速器(优势产品)
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西门子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以上产品,有需要请联系~
QQ:1415472996
电话:13871032759
联系人:艾小姐

网友J:
.
200CN要选用"中文"界面 ,检查通信接口重新选择正确,参数设置正确,检查电缆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