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小问题

楼主(2011-05-05):
  wincc编辑界面时不小心把属性窗口拖到最下面看不见了  那位大神能够帮下忙啊!!!

网友A:
汗啊  这事也能遇到啊   服了  我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我想采用土办法应该可以让它露出来:

临时修改计算机的显示属性, 将分辨率增大, 原先的WINCC窗口显示就小了,拖到最下面属性窗口就露出来. 把它拖至正常位置,再将显示器分辨率恢复至原来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