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向三菱 plc高手请教

楼主(2011-05-05):
本人是菜鸟 请教各位大虾 三菱plc SFC 编程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打开编程软件,新建,选SFC编程模式,双击左边MAIN给各个块起名。双击要编辑的块,进行编程,主要用回车键,用右键选择并行分支或选择性分支。点要编辑的步在右边进行梯形图编程。不太好用语言表达。自己试一试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