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个JYB714液位继电器自动控制排水电路,但是出现了怪问题

楼主(2011-05-05):
   最近应单位要求接了个自动液位控制的排水泵系统。液位采用高、中、低三液位控制,液位继电器为JYB714改进型(排水型)工作电压为AC220V的。用水杯测试动作。高液位启动泵排水,到中液位停止泵。动作均正常。现场水池中的电极采用不绣钢做材料,并使三个电极用有机玻璃板隔离绝缘。接上导线,问题出现了,泵一直在运行状态。高液位并未碰及水面,且水已经在中液位以下,泵还不停止,继续抽水到低液位下,此时泵停止运转。查现场液位电极对地的绝缘是好的。三根电极绝缘也是好的。拔掉液位继电器测量高液位和低液位绝缘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请各位大虾帮助。

网友A:
中液位继电器的信号正确给出了吗?控制电机的接触器是否触点烧蚀粘连?

楼主:
在塑料水杯中测试没有问题的,动作都正常。在现场测试就是不行。水池中有潜水泵,怀疑潜水泵绝缘不好,所以把潜水泵拿到水池外故障现象依旧。我想把低液位这个电极接地试试看,故障还是存在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