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05):
威纶的屏与SS、EX通讯正常,换成EX2后感觉传送数据的速度明显慢了,并且时常掉线,通讯方式为485,COM2口、COM3口中,默认设置,打电话咨询台达工程师,他们也讲不清。

网友A(2011-06-17):
通讯速度改快一点嘛

网友B:
台达PLC的RS485好像是有些不太稳定!首先你必须确定“波特率、数据长度、校验位、停止位”及“通讯站号”,可以通过系统寄存器监控得到。此外据说要外接个100欧姆的电阻、或者用质量好的“
屏蔽双绞线
”(价格蛮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