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软启动器启动后电流降不下来.

楼主(2011-05-05):
本厂有台软启动220KW电流410A电机185KW.星型连接用在水泵.软启动也不知道好坏,放了很久.电机维修过.装起来后.软启动器启动电流一直降不下来.在1200A.也不能旁路.启动20秒后.我把电断了,怕烧坏电机和软启动.请各位高手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软启动器坏,还是电机坏.还是选型不对.还是软启动器模块有问题?

网友A:
楼主只要将启动时间缩短至15秒、10秒、5秒,让电机迅速进入全压运行,电流就会马上降下来!

网友B:
我们有两台软启动200KW,电机185KW.用在油泵上.软启动是新的,.软启动器启动电流一直降不下来.在1300-1400A左右,启动时间大约在20左右,更换220KW的软启后,能起动来了,但时间长,电流大。软起厂家也没有解决好,一直用着

网友C:
启动静转矩太大了,引起电流增大。可以选用ABB的带力矩控制功能的软启动试一下,而且内置旁路接触器,安装空间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