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电机带动圆工作台有累积误差如何处理。

楼主(2011-05-05):
现有一步进电机带动圆工作台,步进电机为每转2000步,如工作台分三个工位循环连续运行,每个工位就走2000/3步,产生了一个无限不循环的数,象此种情况该如何处理,请各位达人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你好,步进电机为每转2000步,就是说每转2000个脉冲,也就是说每360度2000个脉冲,出现三等分,产生无限循环小数时,能否采用脉冲细分方法(3倍、6倍,)来提高精度,

网友B:
驱动器或者上位机控制器有电子齿轮功能就可以通过设置电子齿轮参数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C:
可以选用带细分的驱动器,可以用6000/步,12000/步,15000/步,这样就不会出现小数点了

网友D:
细分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至少还要一个类似零位的参考位置,一方面上电时不需要工人手工去调起始位置,另一方面可以在工作循环中每次路过参考位置时都去纠正一次,如果允许偏差一个脉冲,那不用细分只靠这个零位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E:
选每转脉冲数为3的倍数的步进电机或驱动器。

或者666,667,667分三段发脉冲。

网友F:
对:建议删除该帖 关于

细分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至少还要一个类似零位的参考位置,一方面上电时不需要工人手工去调起始位置,另一方面可以在工作循环中每次路过参考位置时都去纠正一次,如果允许偏差一个脉冲,那不用细分只靠这个零位就把问题解决了

内容的回复:
说的很好,每次一个校正也不错。

网友D:
呵呵,我觉得这机械减速比就做错了,换工位没必要这么快,不管圆盘大小,做成1:1的减速比不大可能,直装?

楼主:
不好意思,以上的说的只是一个假设,我原本想说的是用步进电机带动圆工作台,走不同的几类工位(如3工位,4工位,五工位,等等)很多时候会遇到累积误差问题,又怕说不清楚,特用了一个假设。谢谢各位发言。另如果用细分解决,对控制器要求是否也会提高。

网友G:
用6000细分,2,3,4,5,6,8,等都没问题。

网友H:
对:波恩 关于

选每转脉冲数为3的倍数的步进电机或驱动器。

或者666,667,667分三段发脉冲。

内容的回复:

这才是正解

网友E:
刘版主总是与俺心有戚戚!

3,4,5工位还好办,再复杂怎么办?遇到7这样的素数怎办?

大原则,能整除最好,不能整除就分段凑余数。

网友D:
呵呵,楼主有点瞎操心,如果任意数目工位的情况电气都兼容,我就想他机械怎么兼容,你直接叫机械工程师把减速机构做成可以任意更换的好了

网友I:
如果工位数确定,要求精度不是很高,可以参考下DESMA的的圆盘射出机,我以前做维护时拆过,那个思路很好

网友J:
步进带动圆盘,我作过。无累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