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高低不稳问题

楼主(2011-05-05):
因为电源不稳plc无故停止,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一下程序是否停止过。是否因为电压低而停止运行。

网友A:
查一下电源的输出部分电容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在线监控一下程序可行?

网友C:
楼主的输入电源波动很大么,现在PLC一般都是宽电压工作。

网友D:
电压波动太大对PLC会有影响,没有配在线UPS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输入电源波动很大么,现在PLC一般都是宽电压工作。

是的,plc就是专为电源质量不佳的工业现场环境设计的,抗干扰能力很强,一般的电源电压波动不会有问题,除非电源电压太差了

网友F:
ld m1009          set m1304

网友G:
看看你们那里有没有变频器, 有的话,看看变频器里面有没有欠压报警记录!

楼主:
故障排除,PLC被干扰导致程序运行中断

网友F:
什么干扰所致PLC掉电?

楼主(2011-06-21):
PLC电源正常,可能是几个便宜的开关电源,加上接地明显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