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研发高响应电流环 5k, -3db.

楼主(2011-05-05):
高响应电流环 5k, -3db. 图片传不上来。

hall sensor + 控制算法

现用于直线电机驱动。

-- 大族电机

楼主:
相位滞后小于65度

楼主:
大家多提意见,多交流!

http://www.hanslaser.com/hansmotor/product.asp

网友A:
电流环特性不错!驱动器自测的,还是用频响分析设备测出来的?(SRS的?!) 另,电流1.25A,似乎驱动目标为很小的电机。

再,界面咋都是英文的?鬼子都提供本地化服务了,国人却在玩全球化。

网友B:
界面看着貌似有点面熟?呵呵......我见过ST3,但没用过。ST2?......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电流环特性不错!驱动器自测的,还是用频响分析设备测出来的?(SRS的?!) 另,电流1.25A,似乎驱动目标为很小的电机。

再,界面咋都是英文的?鬼子都提供本地化服务了,国人却在玩全球化。

谢谢波恩! 我们马上改成中文的。

电流特性是频率分析仪 测试出来的。 希望大家多指导。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电流环特性不错!驱动器自测的,还是用频响分析设备测出来的?(SRS的?!) 另,电流1.25A,似乎驱动目标为很小的电机。

再,界面咋都是英文的?鬼子都提供本地化服务了,国人却在玩全球化。

谢谢波恩指导。 我们马上改成中文的。

驱动器使用MOSFET作的,额定电流 7Arms, 30Apk。

频响特性是用 频率分析仪实测出。

界面是参考别人做的,自己做的发现不太好。

谢谢大家多提建议,多交流。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额定电流 7Arms, 30Apk的驱动用MOSFET? 开关频率用多少?

楼主:
开关频率20K/40K 可选。

此电流环是 以前工作成熟的产品的一部分, 以前 30000台/年生产。

楼主:
现在市场压力大, 而直线电机驱动器 又需要 高控制性能 和 非常灵活的用户接口。

在 市场 和 性能上 要取舍。

网友A:
“以前工作成熟的产品的一部分”———完全自己设计的产品?30000台/年生产?!  不得了!

都是驱直线的?还是包括普通旋转的?

楼主:
是一个团队 几年研发成果。

经历 DSP(2812) -> FPGA  产品不但发展。 带宽要上 去需要控制算法和硬件都要慢慢优化。

旋转和直线都行, 在成本不太敏感的条件小。

主要是批量生产一至性和可靠性 要高。

可以看看我们公司的振镜驱动器, 速度环bandwidth  >5K, 小镜片。 当然与被控对象相关,但控制算法也重要。

网友A:
“旋转和直线都行, 在成本不太敏感的条件小。”———有大族的产业支撑,楼主的团队是幸运的!

不了解振镜,感觉其驱动似乎更像直流伺服会音圈伺服,频响高大概也是其工况使然,不过 >5K的速度环频响确实够高的了,电流环是模拟的,还是PWM?若为PWM,可支撑这样的速度环带宽的PWM的调制频率有多高?感觉低不了!

楼主:
波恩,您好:

振镜的电流环是 功放作的,且大部分整个驱动器都是模拟的,其简短,速度快。(我们是全数字的,漂移小等优点)
 scanlab 也有 PWM 电流环。 由于低压供电, MOSFET开关速度可以很高,主要是要处理 噪声问题,因为编码器反馈一般是模拟电压信号。

网友:
跟楼主探讨一个问题:

40KHZ的开关频率, 控制周期最小就是25us, 请问如何做到电流环带宽是5KHz?

我通过理论计算确认了一下, 40K时带宽最大可以达到3184.7133Hz,也就是接近3.2KHz,截止角频率为20K 1/S(这个1/s不是Hz),此时相位延迟是51.8度

电流环的带宽要达到5.5KHz, PWM至少要达到52K以上, 此时相位延迟是51.8度

网友:
我对这个5.5KHz不敢确信!

网友:
希望楼主在技术不泄密的情况下, 尽量解释解释!

网友A:
“MOSFET开关速度可以很高”———可以很高是多高?高于100KHz,还是更高?

楼主说到“经历 DSP(2812) -> FPGA ”,莫非你们的伺服算法完全由FPGA实现(软CPU核不算)?

网友B:
呵呵呵......碰上行家了!如果说这个驱动器真有这么牛的话,那目前的一些故事就不好解释了......

楼主:
高响应电流环 5k, -3db. 图片传不上来。

hall sensor + 控制算法

现用于直线电机驱动。

网友C:
我的那些理论计算数据已经接近极限值了,实际中为保证系统稳定,都会留有裕量!并且高开关频率的死区补偿也是个问题,希望楼主指点迷津!

楼主:
征,

不能说太。

你看看欧洲驱动器,电流环带宽在负载不是限制条件下是多少? 20K开关频率。 再对比你的理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呵呵呵......碰上行家了!如果说这个驱动器真有这么牛的话,那目前的一些故事就不好解释了......

ACScontrol: 现在这个驱动器别人的差距很大,只是很小一部分 技术参数是其特色之处。

                          ACScontrol控制系统很强(构架和我以前服务的公司很像),特别是一些高级功能,如双驱,等。

                         驱动器不可能短短几年做的很好。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MOSFET开关速度可以很高”———可以很高是多高?高于100KHz,还是更高?

楼主说到“经历 DSP(2812) -> FPGA ”,莫非你们的伺服算法完全由FPGA实现(软CPU核不算)?

波恩,您好:

位置环和速度环放在高速DSP有很大优势,可以配置很多高级算法,灵活,

特别是浮点运算,提高动态特性等等。

另, 此次宣传仅为大家交流, 望大家包涵。

内容的回复:

网友:
楼主在22楼想表达什么意思?麻烦举个欧洲驱动器的例子!

网友:
请楼主提供一款欧洲驱动器在开关频率为20KHz下的电流环带宽的数据,学习学习!

网友B:
对:onlylm2008 关于

引用 网友B:
关于呵呵呵......碰上行家了!如果说这个驱动器真有这么牛的话,那目前的一些故事就不好解释了......

ACScontrol: 现在这个驱动器别人的差距很大,只是很小一部分 技术参数是其特色之处。

                          ACScontrol控制系统很强(构架和我以前服务的公司很像),特别是一些高级功能,如双驱,等。

                         驱动器不可能短短几年做的很好。

呵呵......ACS的驱动和控制从来不分家!这咱先暂且不论.

个人认为什么时候大族电机把另外两家驱动器挤出大族,这时候也就标志着你们的驱动器已经成熟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
楼主来推荐一款欧洲的驱动器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A:
“位置环和速度环放在高速DSP有很大优势,可以配置很多高级算法,灵活, 特别是浮点运算,提高动态特性等等。”———言下之意,电流环是做在FPGA里了,据说好处不小!有机会也打算验证验证这样做到底有多大好处。

“......的驱动和控制从来不分家!”———认同!否则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无法发挥到极致,哪怕是自己可以企及的极致。

“个人认为什么时候大族电机把另外两家驱动器挤出大族,这时候也就标志着你们的驱动器已经成熟了! ”———以大族的产能估计,年消耗伺服轴数应该远高于3万,不过话说回来,大族眼下自供伺服轴数能达到3万已是不小的成就了,以每套日系伺服均价3~4K元RMB计,这3万套的内部计价怎么也过亿了!可贺可喜了!

楼主:
开关频率20K/40K 可选。

此电流环是 以前工作成熟的产品的一部分, 以前 30000台/年生产。

波恩,我说的是以前的公司 。

网友A:
汗!是俺错了!不知大族有多大信心在不远的将来全面采用自己的伺服。

网友B:
"电流环是做在FPGA里了"-----copley是不是这个架构呢?

网友:
电流环放在哪里也只是一个PWM刷新一次控制, 只要PWM控制周期确定了, 电流环的带宽就基本可以确定!

电流的过采样也基本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

要提高电流环带宽, 我所知道的方法是通过提高PWM频率来实现, 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方法!

用FPGA的好处是将FPGA实现的电流环控制嵌入到功率板,实现功率板与控制板(只实现速度环、位置环及辅助功能)的无关性, 便于整个系统的框架统一和产品的移植, 同时也便于系统的模块化、生产流程及质量控制和新产品的快速研发。

这种方法只有在大公司才采用, 国内的公司不看好!

一是没有做好FPGA进而实现ASIC芯片的实力;

二是这个研发过程投入很大, 至于多大产出很难说, 至少短期厂商面临生存压力

三是肯投入的厂商很少, 大家赚一笔就闪了, 没有真正将这个作为一个产业来做得

四是有TI等电机控制芯片, 在没有量的情况下, 做FPGA或ASIC, 确实没有必要;

网友:
别说FPGA等了,就算松下的产品, 也没有用FPGA或者ASIC等芯片, 用的还是TI的芯片。

不知道松下现在的产品还是不是还这样?

只有安川, 控制器是ASIC芯片做的, 安川有实力。

相比之下, 国内的公司差距还很远!!!

网友:
好久没有关注这些了, 不知道我所了解的这些是不是过时了!

但我相信一点, 国内的厂商, 安心的用TI或者其他的电机控制芯片, 把你的伺服做好就行了, 搞FPGA或ASIC,不好听的说, 你玩不起!

虽然FPGA是发展的趋势, 但FPGA能实现并做到工业控制中成熟应用, 不是那么好做得。

网友B:
听一个前辈说目前国内能把DSP玩的"如火纯清"的人还真不多,好像TI的DSP型号比较多,更新稍快(具体不了解),他也只对一两个型号熟悉,听他说98-2000年DSP刚进入中国时他就开始接触了.

网友B:
既然说到这里那我再作下ACS的广告!

ACS的驱动器的PWM频率是20K,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都放在DSP里来做,通过直接PWM来控制,3环的采样率都是20KHZ,DSP的任务除了作3环外还有Processing the Feedback Position,Fine interpolation of the Reference Position和Calculation of RMS current,除此之外都在一块500MHZ的MPU上来做的,以8轴卡为例,1块500MHZ的MPU下挂4块DSP(每2轴一块),然后直接PWM控制自己的放大器,所以我认为从这个层面上说是控制与放大不分家!

         基于此种架构你们所谓的"可以配置很多高级算法,提高动态特性等等"不难实现,而且它还可以在MPU里加高级算法,比如说优化运动轨迹等等,我还想提的是ACS在DSP中加入的自适应算法相当强大!所谓的电子惯量算法只是自适应算法的一个小分支!

网友:
楼上的是标准的嵌入式系统架构,很多嵌入式系统都这样用的。

网友D:
我也开发过一款8轴的低压(12V~80V, 5/15Amp)智能伺服器(体积:114mmx178mmx391mm)
基于Mosfet,PWM频率从2KHz到80KHz可调。
但是很遗憾,实测带宽从来没有上过5KHz,即使在80KHz的PWM频率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FPGA的好处是将FPGA实现的电流环控制嵌入到功率板,实现功率板与控制板(只实现速度环、位置环及辅助功能)的无关性, 便于整个系统的框架统一和产品的移植, 同时也便于系统的模块化、生产流程及质量控制和新产品的快速研发。

这种方法只有在大公司才采用, 国内的公司不看好!

一是没有做好FPGA进而实现ASIC芯片的实力;

二是这个研发过程投入很大, 至于多大产出很难说, 至少短期厂商面临生存压力

三是肯投入的厂商很少, 大家赚一笔就闪了, 没有真正将这个作为一个产业来做得

四是有TI等电机控制芯片, 在没有量的情况下, 做FPGA或ASIC, 确实没有必要;

"二是这个研发过程投入很大",  如果单纯的把电流环移植到FPGA上,从技术层面讲,这个研发过程会投入很大吗?那么主要是那些环节需要花很大的投入?能否讲讲?

“四是有TI等电机控制芯片, 在没有量的情况下, 做FPGA或ASIC, 确实没有必要; ”LZ是不是认为FPGA 或者ASIC比MCU 要贵,所以在量大的情况下,采用FPGA OR ASIC 才划算?从技术层面讲,我觉着不是没有必要,很有必要。

网友A:
Copley的最新驱动器的确只有一颗Altera的 Cyclone III 系列中逻辑规模偏大的FPGA,而且在板子上看不到加密芯片,不知Copley如何保证自己的IP安全?

另外,个人看法,虽然Copley用一颗FPGA完成了全部伺服控制功能,但未必意味着Copley的这个驱动器就一定是完全用FPGA实现三环控制,内嵌Nios软核的可能性一样存在。虽然以前不认为用FPGA实现矢量控制和电流环有利于电流环响应,现在倒是对此开始有兴趣了,只是还没到付诸实践的时候。

网友D:
参与过类似的开发。
个人感觉:
用NIOS软核在此种应用中没有任何优势,远不如用Verilog直接和有效。

网友:
电流环是伺服电机控制的本质!做出来跟做的好是两码事。在高校做课题研究进行验证和做产品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IR的电机控制芯片,其控制算法也不是硬件实现的,采用了类似微码约机制。IR应该也不算小公司了,为什么不用FPGA等的硬件方式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FPGA的好处是将FPGA实现的电流环控制嵌入到功率板,实现功率板与控制板(只实现速度环、位置环及辅助功能)的无关性, 便于整个系统的框架统一和产品的移植, 同时也便于系统的模块化、生产流程及质量控制和新产品的快速研发。

这种方法只有在大公司才采用, 国内的公司不看好!

一是没有做好FPGA进而实现ASIC芯片的实力;

二是这个研发过程投入很大, 至于多大产出很难说, 至少短期厂商面临生存压力

三是肯投入的厂商很少, 大家赚一笔就闪了, 没有真正将这个作为一个产业来做得

四是有TI等电机控制芯片, 在没有量的情况下, 做FPGA或ASIC, 确实没有必要;

"二是这个研发过程投入很大",  如果单纯的把电流环移植到FPGA上,从技术层面讲,这个研发过程会投入很大吗?那么主要是那些环节需要花很大的投入?能否讲讲?

“四是有TI等电机控制芯片, 在没有量的情况下, 做FPGA或ASIC, 确实没有必要; ”LZ是不是认为FPGA 或者ASIC比MCU 要贵,所以在量大的情况下,采用FPGA OR ASIC 才划算?从技术层面讲,我觉着不是没有必要,很有必要。

如果FPGA只包括电流环,FPGA一般跟功率板一起,用FPGA实现的目的就是实现电流环的控制和速度环等无关, 即任意一块控制板接到不同的功率板上都可以应用。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1)整个系统架构

2)电流环参数存储方式

3)调试接口

4)通讯方式

5)AD采样方式

6)PWM控制器

7)报警保护

8)控制算法的兼容性, 或者是对上层应用的支持性

9) 可靠性

我觉得把这些都做好了, 基本可以设计一块专用芯片了。

如果是纯粹的试验验证一下, 就容易多了。

希望你用做产品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网友G:
楼主能否把5KHz电流环的电机参数公布一下? 如果方便的话,要是贴一下电流环阶跃响应的波形就更好了,高的电流环带宽能极大提升系统性能,但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参数相当的情况下,低压伺服性能要优于220V的伺服驱动器,做过的朋友有体会的。

一款小惯量的低压24V电机,60的法兰,空载,实测0~1000RPM,阶跃响应,无超调,响应时间5ms。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否把5KHz电流环的电机参数公布一下? 如果方便的话,要是贴一下电流环阶跃响应的波形就更好了,高的电流环带宽能极大提升系统性能,但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参数相当的情况下,低压伺服性能要优于220V的伺服驱动器,做过的朋友有体会的。

一款小惯量的低压24V电机,60的法兰,空载,实测0~1000RPM,阶跃响应,无超调,响应时间5ms。

3000转小惯量伺服, 无超调, 0到3000转, 17ms

网友G:
嗯,做到17ms已经不错了,还有提高的余地。

阶跃响应意味着不管是0~1000转,还是0~3000转,都是这个指标,前提条件是伺服器和电机的过载能力足够,可惜手上没有3000PM额定转速的低压伺服电机,无法实测。

看来楼主的电机参数和阶跃响应不方便公开呀。

电流环到底是高好还是低好,一点愚见就是还是要和速度环配合好,并不是一味的要提高电流环带宽,相反如果电流环带宽过宽,在低速情况下,手捏住,容易产生高频抖动,就是电流环Kp的高增益造成的(和速度环也有关系还有就是测速),反过来,提高增益不就是提高了电流环的带宽吗?但是提高了响应增加了系统的超调。

Fanuc系统中描述的加速度前馈能降低这种高频抖动,但是效果还是有限,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所以,不能一味的看电流环带宽,要结合阶跃响应和电机参数来调整。

当然我也是很期望达到5KHz带宽的,但是目前还达不到,认为楼主的实验很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如果具有普遍的意义就更好,如果只在具体的参数条件下才能达到,也是一种学习。

网友H(2011-06-22):
有空关注一下这家公司,广东伊莱斯。

网友I:
看界面像Copley驱动器的调试界面。

网友J(2011-08-12):
楼主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您的电流环做到5khz之后,对于速度环的影响如何体现呢?
应该是在速度环达到几khz之后才能体现出来吧?
我前几天也做了一个FPGA实现的电流环,
8k的PWM周期,截止频率从原来的900hz提到1.8k。
但是非常失望的是,对于300hz的速度环几乎一点影响也没有。
现在想想也在情理之中,有个900hz的转矩滤波器死在那里,这样电流环除了补偿感应电势其他什么都没做。
速度环带宽又受到反馈分辨率限制,提不上去。
用了FPGA那么多资源,感觉是白做了,呵呵。

另外,to征:
您的计算有问题,I形系统,wc取决于-20db往-40db转折的那点的T。
您说的51.8度是指阻尼比为0.5的时候的相角余度吧?
陈伯伯书里写的,wc=0.786/T,那么按照T=25us,刚好是5khz呀,何况实际的T能比25us小。
其实FPGA电流环比DSP电流环的优点就在于减小了采样和输出之间的延时。

to力川电气:
速度环想达到5k,电流环必须5k以上,再加转矩前馈,打多少折取决于对控制对象的建模精度。
这个带宽我没做到过,我只是想想而已。^_^

再另外,我看到过的伺服驱动器,只有安川是把电流环放在ASIC里的。

再另外,其实在FPGA里实现算法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
前端设计讲究一些关于同步和异步的技巧,就不会出什么BUG。
算法的实现无非是速度和资源的平衡。

再另外,版主啊,我原来的帐号怎么哦被删了?

网友K:
卧槽,这速度环貌似是跟负载连接的唯一通道哇,不考虑负载情况咋个来讲带宽

网友L(2011-10-18):
to tyrone_xu:我是个新手,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您的电流环截止频率的测量是不是用正弦激励的方式测的呢,是的话那您电流的幅值给定是怎么考虑的?我测量的时候,感觉幅值太小影响测量精度,太大又不能克服反电势对电流带宽的影响,麻烦您指导一下

网友:
52楼: 陈伯时的书只讲原理性的东西!针对实际产品的设计,陈老的这本教材还是有很多没有详细阐述的地方。至少我的感觉是,每次翻翻这本教材都有结合实际自己感悟出的新体会。你不能说教材写的不好,只是个人的这些新体会在教材中不显眼的地方一带而过,而这些不显眼的文字或公式描述在实际产品的技术细节中很有用。就象那个带宽问题,我为什么可以算出那个数值出来,陈老的教材没有讲,你说我计算有问题,但是这种方法在实际中验证过了,理论计算和实际基本吻合。

网友A:
控制系统的带宽一般是指小信号带宽,比如1%,至多5%,如果信号质量实在不好,或者信号台阶过大,也就不能勉强了。

楼主(2012-07-26):
刚做出来的扫频功能:

------------------------------------

网友M:
高。

-----------------------------------------------------------------------

因公司的发展需要,我公司需要再招一名电气维修工程师,主要维修变频器、PLC、西门子驱动或者模块、人机面板等工控产品,公司在浙江宁波,有意向的可以加QQ:122614387,技术强硬待遇优良,欢迎来信。

------------------------------------------------------------------------

楼主:
怎么看不见回复???

网友N:
   需要加紧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