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客户机无法打开服务器端项目问题

楼主(2011-05-05):
半夜求助!!

系统S7-315 CPU. TCP/IP通讯连接。通过STEP7添加OS1操作站,编译后自动生成WINCC立多用户项目,然后再计算机列表中添加客户端计算机。至此一切正常,服务器端也正常运行了。

在客户机上通过网上邻居打开服务器上WINCC项目时,要求输入用户名、密码。不知道这里应该输入哪个用户名和密码?我输入服务器和客户机上的计算机用户密码都无效。输入WINCC项目中的管理员用户和密码,出现错误提示:Error in Aso wrapper,GetAso call。在手册和网上查了半天,没有相关记录。望各位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补充1:WINCC项目中的管理员用户,我已添加了所有权限。

补充2:是否可能与授权有关?  Server站有RC512和wincc server授权;Client 站有RT512 和server授权。还缺什么吗?

总算搞明白了,客户机和服务器上装的WINCC版本不一样,一个是WINCC 7.0 SP1,一个是WINCC 7.0 SP2!!!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做事、查问题一定要查仔细点。

网友A:
Wincc用户管理器建立的用户是否具有远程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Wincc用户管理器建立的用户是否具有远程权限?

WINCC项目中的管理员用户,我已添加了所有权限。

错误提示:Error in Aso wrapper,GetAso call。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查都查不到。郁闷。

网友B:
在wincc建立一个用户,然后给与权限,用这个用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在wincc建立一个用户,然后给与权限,用这个用户试试。

也就是说要求输入的肯定是WINCC的用户密码。中午我再试一试。谢谢。

还是不行,依然出现错误,无法打开。。。

楼主:
总算搞明白了,被人害死了。
我是中途接手的这个项目,他们在客户机和服务器上装的WINCC版本不一样,一个是WINCC 7.0 SP1,一个是WINCC 7.0 SP2!!! 在今天第二次重装系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查问题一定要查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