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西门子200plc通过固态继电器实现温度控制的梯形图

楼主(2011-05-06):
通过输出的数字量对固态继电器实施控制、、输入使用pt100经em231RTD采集信号、各位专家有没有这一块的梯形图?

楼主:
这是硬件连接图、、只是没有画pt100的接线 只需要一路采集、、进行温度控制

网友A:
直接读取模拟量就可以了吧,控制通断的话用比较就行啦

网友B:
要精确控制,你要用PID了。

网友C:
如果是粗调的话就用开和关就行了,要精确控制的话,就要使用PID控制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