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软启动器启动后电流降不下来

楼主(2011-05-06):
本厂有台软启动220KW电流410A电机185KW.星型连接用在水泵.软启动也不知道好坏,放了很久.电机维修过.装起来后.软启动器启动电流一直降不下来.在1200A.也不能旁路.启动20秒后.我把电断了,怕烧坏电机和软启动.请各位高手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软启动器坏,还是电机坏.还是选型不对.还是软启动器模块有问题?

网友A:
                                                 直接用变频

网友B:
转速起来没有?尽量让水泵空载起动!

软启这设备启动负载稍重就会启动困难。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C:
1、我建议你直接启动,就明白一切!

2、就是直接将软起模块旁路短接后启动。

楼主:
水泵出水了.转速起来了,不知道够不够.正常启动电流是900A.现在启动1200A.降不下来

楼主:
电机太大了.不可以直接启动.空开受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太大了.不可以直接启动.空开受不了

1、你已经等于直接启动了,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的3倍1200A!

2、你还用原来的空开启动,只是把摸快旁路而已;

网友B:
老刘这可是你不对!

你让人家直接启动一台185KW的水泵?

1.水泵类型咱不知道?离心式,串级离心式,螺杆式。。。。。

2.变压器容量?

3.电机电压?380V,660V。。。。

4.这么大的负载,用空开直接启动?你想搞死人!

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楼主:

现场电压稳定吗?

干吗不空载起动?不可能没有安装水阀吧!如果空载起动会顺利得多!

电动机是刚维修过就这样吗?电动机空载试运行没有?

楼主:
电机以前试过是正常的,现在就不清楚了.空载不是很方便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你让人家直接启动一台185KW的水泵?

……

1、不必大惊小怪,他已经启动了,电流是1200A;

2、185KW的水泵直接启动3倍额定电流,也就这么大电流;

3、楼主只要将模块短接就可以了,还用原来的空开启动,你会发现电流还会小一点,而且时间持续很短,过程非常漂亮!

网友B:
顶上去,多让几个人看看!

网友C:
4、楼主还可以这样做,不用将模块短接,把启动时间设为15秒、10秒、5秒,就可以了!

网友B:
每5分钟,我顶一次!

网友B:
差点沉咯了!

沉吧!懒得理!

网友D: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看初始力矩设的多少,还有就是加速时间,另外监测一下启动过程中的电压,看是不是压降太厉害了。

网友E:
东莞市桦章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总部位于东莞市南城区,是一家融科、工、贸于一体,主营工业自动化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多年从事工业自动化工程项目的设计、安装、调试服务和代理销售各类进口名牌电气自动化产品,秉承“诚信为本,服务第一,不断创新,超越自我”的经营理念,已在冶金、化工、机械、供水、造纸行业、水泥行业、电子行业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是国内最具规模的ABB代理商和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商。目前,公司业务已遍布全国,均在广州、上海、深圳、惠州等省级城市设有办事处。以“质量、技术、信誉、服务”为核心,凭借优质的产品、完善的服务和健全的营销体系,成为广东省最具实力的工程技术服务型单位。
东莞市桦章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完善到位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好评。为了提供售后良好的4S服务,公司专门设置维修部门专业维修可编程控制器,各国变频器,模块,以提高客户服务质量,7*24小时在线回应客户信息,做到“倾心,倾听,倾力”的全程服务,永创一流的顾客满意度。
战略合作伙伴:东莞顺裕纸业有限公司(港资企业) 东莞智源彩印有限公司(港资企业) 华为集团(松山湖工厂) 东莞市上隆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银洲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昌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晖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洲纸业有限公司 华润水泥厂等大型知名企业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5分钟,我顶一次!

1、对“第五纪冰川”师傅的提醒表示感谢,也表示歉意;

2、将启动时间缩短,比短接模块的方法安全;

网友C:
3、短接模块,启动电弧发生在空开的触点间,对空开要求高;

4、缩短启动时间,启动电弧发生在模块极i间,是个无触点导通的过程,安全!

楼主:
启动力矩我已经重设了.启动时间设短.容易烧软启.过两天我自己检查出问题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本人觉得有可能是软启动问题.

楼主:
启动电流超过1200A不正常,旁边那台电流在900A.启动电流为什么这么大.还需要分析.

网友B:
在软启动输出接三块电压表对零线,观察电压变化情况!

楼主:
已经找出问题所在处了.原因出在电机上.电机出来的6根绕阻线,首尾混乱.导致电机启动不起来.电流大..

网友B:
我晕!

打死修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