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odscan32使用是的外部接线问题

楼主(2011-05-06):
我想用modscan32这个软件测试下现场仪表的485通讯是否正常。485的2跟线可以直接接在PC机的COM口上吗?还是需要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还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在此小弟深表感谢!

网友A:
需要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才能与PC机的COM口通信!

网友B:
兄弟,电脑的COM口是一个标准的Rs232接口,因此你需要增加一个232/485转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电脑的COM口是一个标准的Rs232接口,因此你需要增加一个232/485转换器

网友D:
232转485的转换器 学习了,对
无线数据采集器
感兴趣的可以探讨下
www.nengyuan01.com

网友E(2011-06-22):
兄弟下载了一个MODSCAN32,在WIN7上不能用,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