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如何用宏开启窗口

楼主(2011-05-06):
我想实现点击按钮经过密码输入,成功则进入指定画面的功能。 我想知道密码输入成功之后怎么进入指定画面,比如一个功能键触发的宏命令,密码正确之后,在宏代码中怎么实现切换窗口?或者别的什么方法?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设置按钮属性中的用户等级

网友B:
在宏指令中,密码输入正确切换页面,可结合PLC控制中的切换基本窗口选项实现。

官网上有个符合您要求的案例,您可参照下!路径是:下载中心-范例程序-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网友C:
在宏代码中实现切换窗口的方法是:先在PLC控制中设置一个“切换基本窗口”的控件,然后在宏指令中根据要求对控制窗口触发的寄存器赋值便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