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化Fb900的仪表的问题

楼主(2011-05-06):
厂里新加了个机器用的是理化Fb900的表  用的压力变送器输入信号 但是我网上找到Fb900的说明书是温控表的 难道也有压力控制的功能?知道的大大说下 先谢了 最好传份说明书给我 9554495@qq.com

网友A:
Fb900是自由输入,你把输入信号设成4-20mA或1-5V,就可以做任何变量的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Fb900是自由输入,你把输入信号设成4-20mA或1-5V,就可以做任何变量的控制了。

那把他做为压力是不是要设定参数呢 有的话是改哪一个

网友B:
楼主,现在国内都是用便宜带PId调节,万能输入的控制显示仪表,来控制压力自动调节功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加QQ;QQ:439596365

网友C:
如果是成套设备过来,对方配理化应该事前沟通过,其实你光看到Fb900,准确的型号后面根据工艺要求还有一堆,理化这些参数都可以设置的,例如数字控制器CB系统操作手册
1. 产品型号说明
CB□00 □□□□-□□*□□-□□
①② ③ ④⑤ ⑥⑦ ⑧9
① 控制: F:PID动作及自动计数(逆向动作)
D:PID动作及自动计数(直接动作)
② 输入方式
③范围代码:参考8输入范围表*
④第一控制输出(OUT1)(加热侧):
M:继电器输出
T:三端双向可控开关
V:电压脉冲
B:电流(4到20毫安直流)
G:过零(用于三端双向可控驱动)
⑤第二控制输出(OUT2)(制冷侧)
⑥警报输出[ALM1]
N:没有警报 A:高偏差警报 B:低偏差警报 C:偏差高/低警报 D:联合警报 E:高偏差警报并持续
F:低偏差警报并持续 G:偏差高/低警报并持续 H:高进度警报 L:低进度警报并持续 J:低进度警报
K:高进度警报并持续
7:警报输出[ALM1]
N:没有警报 A:高偏差警报 B:低偏差警报 C:偏差高/低警报 D:联合警报 E:高偏差警报并持续
F:低偏差警报并持续 G:偏差高/低警报并持续 H:高进度警报 L:低进度警报并持续 J:低进度警报
K:高进度警报并持续

8:交流功能:N:无交流功能 5:RS-485(2-线系统)
9:防水防尘结构:N:无防水/防尘结构 1:防水/防尘结构
2. 安装
2.1 安装条件
※ 环境温度不低于0度或不超过50度 ※ 环境湿度不低于45%或不超过85%RH
※ 无腐蚀或易燃气体。 ※ 无水、油、化学品、蒸汽飞溅的地方
※ 无过多感应燥音,静电,磁场。 ※ 无热凝聚形成热辐射
2.2 尺寸
仪 表 型 号 宽*高*深 开孔MM 仪 表 型 号 宽*高*深 开孔MM
CB100 48*48*100 45*45 CB400 48*96*100 45*92
CB500 96*48*100 92*45 CB700 72*72*100 68*68
CB900 96*96*100 92*92
3.警告
3.1 接线注意事项
(1) 对于热电偶输入的,使用特定的补偿线。
(2) 对于热电阻输入的,使用低电阻线,并且三个线头间不带电阻差。
(3) 将输入信号线绕开仪表电源,电气设备电源及负荷线以防止燥音感应。
(4) 对于电流输入,必须由输入端提供一个250欧的电阻器(±0.02%±10ppnm, 0.25W)。
3.2 仪表接线

电源供给电压:90至264V交流电50/60HZ 、≤7W
警报输出等级:继电器联接输出:250伏交流电,1安(电阻性负载)
控制输出等级:继电器联接输出:250伏交流电,3安(电阻性负载)
电压脉冲输出:0/12伏直流电(负荷电阻600欧或更多)
电流输出:4至20MA直流电(负荷电阻600欧或更少)
过零输出(用于三端双向控制驱动):过零触发用
4.面板说明
1) 所测数值(PV)显示单元 : 显示所测得的数值(PV)、显示仪表的不同参数标记
2)设置数值(SV)显示单元 : 显示设置的数值(SV)、显示仪表的不同设置参数
3)指示灯**
自动整定指示灯(AT),在自动整定时闪烁
控制输出指示灯(OUT1),在控制输出打开时亮
警报输出指示灯(ALM1),在警报时亮
辅助输出指示灯(OUT2),在辅助输出打开时亮
4)设置键(SET):用于输入/调出参数,按二秒以上可以读出表二数据
5)转换和R/S键(R/S):在设置改变时转换数字(转换键),用于选择运行/停止功能
6)下降键:用于降低数字
7)上升键:用于升高数字
5.显示模式状态
5.1每个模式的开启程序
打开电源→显示输入方式→显示输入范围(大约显示4秒钟)→如果按键后没有反应的时间超过1分钟,仪表回复到PV/SV 显示模式状态。
参数设置模式

5.2 每个模式的详细说明:PV显示状态/SV设置数据
每次按SET键时所显示的状态与数据:
表二 #1工厂设置数值
标识 名称 设置范围 描述 #1
AL1 警报(ALM1) 偏差警报,进度警报
SV警报:-1999至+1999度或-199.9至+999.9度 设置警报数值
警报微差隙:2或2.0度 50(50.0)
AL2 警报(ALM2) 偏差警报,进度警报
SV警报:-1999至+1999度或-199.9至+999.9度 设置警报数值
警报微差隙:2或2.0度 50(50.0)
ARU 自整定(AT) 0:AT结束或暂停 1:AT开始 打开/关闭自整定功能 0
SRU 自身调协(ST) 0:ST暂停 1:AT开始 打开/关闭自身调协功能 0
P 比例范围(P) 1(0.1)至幅度另一端或9999(999.9)度 在PI,PD或PID控制工作时设置。*ON/OFF动作在设置到0(0.0)时起控制作用。微差隙:2(0.0)度 30(30.0)
I 积分时间 1至3600秒
*设置到0秒时PD控制作用 设置限制比例配合控制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时积分作用的时间 240
D 微分时间 1至3600秒
*设置到0秒时PD控制作用 通过预测输出变化设置防止起纹的微分时间以提高控制的稳定性 60
Ar 参数(Ar) 0至100%*1 在自动设置AT后 25
T 比例配合周期(T) 1至100秒(不能设置为0)*2 设置控制输出周期 20
PB PV 偏差(PB) -1999至+9999度或-199.9至+999.9度 传感器调整是偏差值加上测得的数值而得(PV)
LCK 设置数据锁定功能(LCK) 参考*3 使设置数据可调/不可调 0000
*1 参考数值不可以在PID内手工输入而是“AT”自整定功能自动设置。
*2 继电器输出20秒,电压脉冲输出,过零输出2秒。
*3 设置数据锁定具体级别选择
设置 具体锁定级别
0000 SV及参数可设置
0001 只有SV及警报(ALM1,ALM2)可被设置
0010 只有除警报(ALM1,ALM2)外的可设置项可被设定
0011 只有SV以外的设置项可被设定
0100 只有SV可被设定
0101 只有警报(ALM1,ALM2)可被设定
0110 只有除SV及警报(ALM1,ALM2)外的可设置项可被设定
0111 SV及参数不可被设定
l 每个被锁定的设置项只可被监控。
6.自整定(AT)功能
自动运行功能是指自动地测量、计算和设置最适宜的PID 常数。
打开电源后,此功能在温度升高过程中任何环节的控制稳定时启动。
■AT功能启动的要求
在下列所有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AT功能启动。
•在启动AT功能前除PID 参数设置外,结束其它所有的参数设置。 •确保LCK功能没有同时启动。
■AT功能暂停
如果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AT功能暂停:
•当SV改变时 •当PV偏差值改变时 •当SV运行/停止功能开关打到“停止”时 •PV出现异常时
•电源断电超过20毫秒时 •如果AT功能启动后9小时内未关闭的。
备注
●一旦出现使AT功能暂停的情况,AT功能立即暂停并转换成PID控制。
此时PID常数仍与开启AT功能前一样。另外,即使AT完成,即自动转换到PID控制。
●如果因控制系统引起问题,不能使用AT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将每个参数设置到与所控制对象相匹配。
7. 错误显示
■错误显示: Err:数据输写不正确等
■超出上限及超出下限: OOOO:所测得的(PV)数值超过输入范围的上限
UUUU:所测得的(PV)数值超过输入范围的下限

网友D:
认真阅读FB900温控仪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