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灯一直亮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1-05-06):
在调试一个小配电柜时,电源火线没有接,只是接上了零线,但是控制柜上的指示灯就微微 发亮,还有两个HH54P的继电器(带指示灯的)上的指示灯也亮了,不是全压的那种亮法,用万用表测量,信号灯的两端,也没有电压。各位讨论一下是什么原因?我怀疑可能是有电流流过。

网友A:
感应电,很常见

网友B:
没遇到过,是不是干扰的?配电柜里还有其它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很常见

感应电吧

在指示灯上并个1UF左右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D:
发光二极管的灯吧,买高阈值的就可以了。

楼主:
感应电不至于接近全压的这种亮法吧?如果并一个1uf的电容,电压是不是要大于400v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发光二极管的灯吧,买高阈值的就可以了。

确实是发光二极管的,请教什么是高阙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很常见

也有静电感应!

网友F:
是电路中有电容·有余电。

网友G:
感应电造成的,可以并接小电容。

网友H:
感应电的强度有时很大的。我们曾经查过一个故障,用万用表测量两根电线的电压,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经达到了18V。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应电不至于接近全压的这种亮法吧?如果并一个1uf的电容,电压是不是要大于400v才行?

看线路电压等级来定

网友J:
感应电,和带电的线梆扎在一起,

楼主:
火线都没有送,只把零线接上,信号灯就有点发亮了!

网友K:
是LED指示灯吧,也许是门限电平低太灵敏了,感应电就会让它忽闪起来的,或者电器件表面的塑料上有静电没泄放干净,过两天就好了

网友L:
LED的发光二极管指示灯在零线接地不良的情况下,只接零线就很亮

网友M: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N:
你的指示灯应该属于LED发光二极管指示灯,我配的控制箱都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是感应电,零线那边有回路就会微亮

网友O:
或许是由于外部供电感应的吧,这个可能( ⊙ o ⊙ )啊!

网友P:
应该是感应电,不行的话你有时间问下我公司的牛人,无线数据采集器或者直接(www.nengyuan01.com)进去问。

楼主:
我昨天问信号灯的生产厂家,他说是信号灯的电容存电,要放电才行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感应电的强度有时很大的。我们曾经查过一个故障,用万用表测量两根电线的电压,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经达到了18V。

这个现象我这里也有,即使交流接触器没有吸合,运行指示灯也会亮,只不过没有运行后亮得很,没有吸合前测量指示灯两端还有十几伏的电压,这个电压经过检查是从配电柜到现场操作箱中间的控制电缆感应过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