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行程4cm左右的直线往复运动, 啥样实现方便?

楼主(2011-05-06):
PLC控制实现行程4cm左右的直线往复运动, 啥样实现方便? 力很小即可,0.3kg左右足够。 速度要求1s往复一次 电机+曲柄连杆+直线轴承吗? 可靠性1000万次以上 谢谢! 牵引电磁铁好像工作频率不行 1500次/h 音圈电机价格蛮高的。 哪种好?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气缸就行啦

网友B:
用曲柄连杆机构!

楼主:
直流电磁体行吗?

网友C:
电磁铁即可,几十块一个。如果电磁铁过热,加散热。注意通电率,不超过标称值,磁铁就不会损坏。

网友D(2013-05-07):
精度不是太高的话用汽缸就可以,PLC都不用

网友E(2013-06-21):
100CM的行程往复,有什么好的思路,谢!

网友F:
我也是想到一楼的方法。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2014-01-15):
用音圈 气缸就怕不行

网友G:
弹簧加上凸轮就可以,日本鬼常用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