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为PLC内部FTC温度控制的现象

楼主(2011-05-06):
据海为官网介绍其产品内部的FTC可以对温度控制的很精确,看了官网上的图,的确是精准,不过这精准的有点让人不敢相信!

我们经过测试及现场试用,温度控制效果很差,上下温度偏差都在10度以上,这样的效果和这样的广告真的差太多了!而且根本不会自动修正恒温!

这样的效果让我们怎么跟客户解释啊?海为又怎么向我们解释?

用温控表控制精确度都比海为的FTC控制精度还高,哎,伤人心呐!

网友A:
这没必要再这里说吧,有点举报的嫌疑,国产PLC 不容易。没必要在这里泼冷水么!

直接给海为 公司打电话不就完了么!温度控制 ,被控对象千差万别,

不可能 一种仪表 就能控制所有类型的 恒温控制!

网友B:
觉得影响控制精度的因素不一,另外 这个情况楼主可以直接提供给海为,以使他们及时修正。

网友C:
你不会搞温控就不要说PLC的问题

楼主:
我都有和海为技术人员沟通,可是问题也没有解决,那烦请那位帮帮忙,给点建议,要怎么样才可以比较准确控制?

网友D:
TO:haoai110

你看的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我是台达、罗升经销商(现在也同时在卖海为的PLC),因为台达有FTC所以建议海为也开发这条指令,然后我们帮助他们做了测试,文章应该说明的很清楚的,影响温度控制的因素很多,比如传感器的精度、传感器安装位置、加热方式、加热器功率大小等,而且一条指令不可能对所有控制对象都很好的控制,FTC不行可以使用PID自己调试参数,如果用PID控制你的参数不对也同样无法控制好。

PLC只是工具,能不能用好主要还是依赖用户是编程水平,比如像张力控制、木工旋切机控制等程序,就不是一般会写PLC程序的就一定能写好这个控制的,只有技术力量比较高的自动化公司可以做这样的控制。

而厂商必须提供贴心的技术服务,给用户解释清楚指令的特点和使用方法,如果这个没有做好就是厂商的问题,所以沟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的文章给你造成误导我表示歉意。

楼主:
对:chinaplc 关于

TO:haoai110

你看的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我是台达、罗升经销商(现在也同时在卖海为的PLC),因为台达有FTC所以建议海为也开发这条指令,然后我们帮助他们做了测试,文章应该说明的很清楚的,影响温度控制的因素很多,比如传感器的精度、传感器安装位置、加热方式、加热器功率大小等,而且一条指令不可能对所有控制对象都很好的控制,FTC不行可以使用PID自己调试参数,如果用PID控制你的参数不对也同样无法控制好。

PLC只是工具,能不能用好主要还是依赖用户是编程水平,比如像张力控制、木工旋切机控制等程序,就不是一般会写PLC程序的就一定能写好这个控制的,只有技术力量比较高的自动化公司可以做这样的控制。

而厂商必须提供贴心的技术服务,给用户解释清楚指令的特点和使用方法,如果这个没有做好就是厂商的问题,所以沟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的文章给你造成误导我表示歉

不是说用一条FTC的指令,很模糊的控制,就可以搞定吗?

网友E(2011-06-11):
楼上的说的太好了,只有不断地实践才能达到人机合一的境界。

网友F(2012-04-06):
力挺国产

网友G:
要是一条指令能搞定,那还要编程工程师干嘛,指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温度本来就是一个很难控制的模拟量,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编程。一条FTC指令可以是主要控制,楼主再自己加些指令,说不定就完美了,一看楼主就是头脑简单不善于思考的人。不要把因素都归结到其他地方,有时自己想想自己是不是哪里的控制漏掉了,或者其他。。。。。。。。

网友H(2013-10-27):
我觉得海为PLC温控及模拟量方面都还不错,以前我有搞过温控一直不稳定,偏差有十几度,后来找了很久原因,才发现是温度变送器电源滤波出了问题才出现控制不准,波动很大,最后换个好的电源就解决了。跟本不关PLC的问题。

网友I(2016-06-18):
我用过海为的FTC模糊温度控制指令,只需要指明设定值和反馈值,程序自动优化参数,控制精度很高。等以后有项目调试给个温度监控曲线一看就明白。我做PLC十五年了,没见过这么简单好用的温控指令。

工控流氓!

网友:
我觉得也许是你用法有问题,或者是你的传感器测量有问题。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新的RM01DT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参考资料: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6/676934_1.shtml

网友J(2016-09-02):
FTC控制的精度不高,你得用PID控制,但海为的PID我认为不咋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FTC控制的精度不高,你得用PID控制,但海为的PID...

APID自整定进行控制温度既方便,精度也不错,使用得当0.1度温度的误差也没什么问题.相当好用。

还有说海为PID不咋滴那我就不同意了,本身PID控制就是根据PID三个参数来进行控制,PID控制的好不好和PLC也没什么关系,只看工程师对PID的理解和参数设定,光是PID控制这块就能出一本很厚的书讲如何计算参数进行控制,随随便便设置个参数就精确控制了?没有调不好的PID只有不会用的工程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FTC控制的精度不高...

几年以前我测试过海为的PID,有几个问题跟海为总工探讨过,当时他们给了个补钉固件,但当时没完美解决问题,不知现在是否解决好了,

网友L:
温度控制受影响的因素很多,比如材料的热传导效率,还有传感器的位置等等。实际应用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单纯的考虑一条指令就可以了。plc指令精度是一个指标,但也要考虑到实际的现场情况,这样才能完美控制!

FTC指令效果不好的话,可以考虑用海为PLC的APID指令,PID参数不用设定,可以自己整定!简单的设定下想要的温度等几个参数即可,简单易用,控制效果杠杠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xi...

 不清楚几年前的情况,现在海为PLC支持32条PID、32条APID、32条FTC指令,使用APID指令1.5分钟就能自动整定出PID参数,使用很方便,实际测试过用来控制温度效果不错,还不超调。FTC的使用也类似APID,首次运行该指令时会自动计算模糊系数,计算时间不超过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