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3为什么不能生成hex文件?

楼主(2011-05-06):
各位行家:如题,我的汉化版keil uvision3 V3.50为什么不能生成hex文件?以前刚装这个软件是可以生成HEX文件的,缷载重装软件也不行!

设置方面都是对的:芯片型号都是对的,选项中产生HEX文件也是勾上的,程序编译也是好的,0错误,0警告。但就是没有正在生成HEX文件的提示!请问各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谢谢了!

楼主:
授权管理选项应该也是可以的。反复编译了好几次均不能生成HEX。试着装了keil uv2,还是不能生成HEX文件。以下是截图:

楼主:
还请版主帮忙呀!谢谢了!

网友A(2011-06-25):
点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output->选中create HEX F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