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震荡

楼主(2011-05-06):
本人现用松下A系列伺服,伺服为位置控制模式。无论手动速度快慢,一运行,电机就震荡,然后ERR.16。该系列伺服可通过自动调整增益,但是电机要正反两周,而本人的工作台行程只有半周,无法通过自动调整来得到最佳增益。然后用实时自动调整,调整参数P21,P22工作台始终都是在爬行然后又出现震荡。最后用手动来进行调整,调了半天都是一运行就震荡。根本无法工作,请教各位在手动调整状态下,该调整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说明书没看透,手动调整增益都跟你交了每步如何调整而不是一直再调整参数P21,P22;

网友B:
一是参数调整不正确;二是惯量比太大,一般控制在1:5为宜。

网友C:
最直接的原因是电机小了。电机与负载惯的量比超过了电机承受的范围。或者,你检查一下工作台的轴承。

网友D(2011-12-05):
不是,是参数没有调整。你通过软件让他自己调整一会儿就OK了

网友E:
如果您确定选型没有问题,电机带得动负载,你把参数位置回路增益和速度回路增益的值调小点试试,欢迎交流QQ,2238262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