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三十期--流量测量回路中冷凝器的配置

楼主(2011-05-06):
用节流装置配合差压变送器测定流量时,怎样配置冷凝器?并说明冷凝器的作用及对冷凝器的要求。谢谢诸位分享您的经验!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5月20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节流装置与差压变送器配套构成差压式的流量计主要应用于单相条件下的液体、气体、蒸汽的流量测量、控制和调节,其结构简单、使用可靠、性能稳定、等优点而成为流量仪器中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一种。 为维护恒定的测量条件,保证两根接管中的冷凝水高度相等,避免高温介质差压的影响;测量蒸汽及大于70℃时的水流量,需要装设冷凝器。 冷凝被测量蒸汽的,有它测量更准,安装时,这两个冷凝器必须同高度安装,不能有高度差。

网友B:
冷凝器的作用是保护变送器的。

变送器对介质温度是有要求的,根据现场的需要及工艺要求,一般高于80或85度的场合均需配冷凝器。

安装时需注意罐体安装高度应一致,不能有高度差。安装后应充液。

网友C:
用节流装置和差压变送器组合检测介质流量,偶厂使用的较多,不过其介质大部分是流动性较好的轻质油或是气体,这些介质特点基本上都是介质温度不高,在引压管内也不会凝析。因此不用配置冷凝器之类的设施。此外由于节流部件的节流作用也不适合用于高粘度的介质测量中,这样的高粘介质为了加大流动性一般都是通过升温来降低介质粘度,偶厂对这类介质的检测一般使用靶式流量计。

偶厂的装置内部蒸汽流量的计量大部分使用了差压式流量计,这个蒸汽是过热蒸汽,这个蒸汽特点就是遇冷会凝析成水,由于变送器本身的使用温度和蒸汽凝析成水的原因,其引压管应该是冷凝水而不是蒸汽,因此在节流装置取压口后的引压管上应该设计冷凝器。

为了降低检测仪表对介质的压降,减少能耗,偶厂对一些高温介质测量仪表进行了换型,电靶更换为楔式流量计,也有部分孔板也更换成楔式流量计。由于介质高温和高粘,因此其引压管不能太长,否则介质会在引压管内冷凝,必须加装伴热,其浪费的能源比换型前更高。所以偶厂部分使用了双法兰变送器,其取压口闸板阀后直接安装双法兰的膜片,还有一种就是缩短引压管通过介质管道内部热量作为伴热的热源,但是引压管短了,其介质温度降不下来致使差压变送器过热,因此在取压阀后安装了冷凝器。

蒸汽、高温高粘介质配置的冷凝器其实就是普通的隔离罐,这个隔离罐设有几个开口在隔离罐的底部、侧面上部都有可以焊接的接口,取压口后的引压管焊接在隔离罐的侧面,这个一般距离隔离罐底部三分之二,再从隔离罐下部焊接引压管其最后就是差压变送器,其余的接口焊死或者通过螺丝密封。隔离罐在焊接过程中要保证两引压管隔离罐高度一致,两者距离不宜太远,引压管也要靠近铺设,以防高度不一产生误差。 正常使用时其冷凝器其一个降温缓冲的作用,其主要通过加大的表面积对内部介质进行散热。在蒸汽流量监测中其内部应该是冷凝水,在北方冬季气温低于零度时应该安装伴热热源进行保温否则容易冻坏。

在粘度较高的介质流量监测中,通过隔离罐充当冷凝器时往往造成冷凝管后引压管内的介质粘稠,流动性差甚至堵塞差压变送器的测量室,因此有的隔离罐需要灌装隔离液,其既能起到降温作用,有能达到隔离目的,可是其使用效果也不好,因为灌装的隔离液容易变质、损失维修维护差压变送器也会造成隔离液流失,需要经常灌装,特别麻烦,因此后来全部取消。根据实际压力变送器的使用情况,直接把取压阀后的引压管用气割烘烤形成一个U型弯性质的冷凝器,即可降低引压管内介质温度,又不至于造成高粘介质凝析,应用效果还不错。

冷凝圈也是冷凝器的一种,其形式如同U型冷凝弯一样都是加大引压管的散热面积使介质降温,但是其主要应用在压力检测中,差压流量检测很少使用。

不论什么形状的冷凝器在安装后对其压差的检测不能产生影响,虽然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接触的介质压力很高,但是其压差很小,一个微小的压差也会造成很大的误差,所以对于其引压管的铺设要做到正负两者在同一高度。

差压变送器维修维护后投运时理论上要保证正负引压管上的冷凝器介质高度一致,但是实际很难做到。特别是蒸汽流量的检测,正负引压管内的冷凝水很难充满冷凝器,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正负引压管都不要冷凝水,通过引压管末端的排污阀把引压管内冷凝水全部排定,然后同时关闭正负排污阀,让其自然冷却,这个虽然过程较长,但对于差压变送器引入的误差较小,因为正负引压管内冷凝水凝析速度基本相同,冷凝水产生的压力可以相互抵消,因此可以直接投用变送器,在冷凝水凝析过程中不影响蒸汽流量的检测。

网友D:
1、为维护恒定的测量条件,保证两根接管中的冷凝水高度相等,避免高温介质差压的影响。

2、冷凝器的作用是保护变送器的,变送器对介质温度是有要求的,一般高于85度的场合均需配冷凝器。

网友E:
先占个位,晚些来打擂

网友F:
冷凝器的作用是保护变送器的,变送器对介质温度是有要求的,一般高于85度的场合均需配冷凝器。安装时需注意罐体安装高度应一致,安装后充液。

网友G:
差压变送器测定流量时当温度大于80°C时。测量结果会产生较大的误差。需配置冷凝器。配置的目的时减少测量误差。保证恒定的测量条件,使两根接管中的冷凝水高度相等,不能有高度差。避免高温介质差压的影响;注意两点;1介质。2 温度;

网友H:
不是很懂呀。还要学习才行

网友I:
用节流装置配合差压变送器测定流量时,为维持恒定的测量条件,避免高温介质对差压计的影响,当介质温度高于70℃时需装设冷凝器。为了保证冷凝水液面高度相等,冷凝器应成对使用。

弯管流量计为解决蒸气冷凝液液面稳定一般选用专用的盘式冷凝器。
传统的流量测量装置(如:孔板流量计、喷嘴流量计等等)在测量蒸汽流量时一般选用冷凝罐作为保证冷凝液液位平衡和稳定的器件。

弯管流量计在测量蒸汽流量时是绝对不能应用冷凝罐模式的。如果使用这种模式进行蒸气流量测量,其测量偏差值将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的巨大差值。分析原因如下。

  首先冷凝罐在实际工作中是不能够起到稳定冷凝液液位和平衡冷凝液液位的作用的。

  其次,弯管传感器的两个取压孔不同于孔板的两个取压孔,它们是处于弯管传感器内外两侧。也就是说,它们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换热环境和条件下工作的。如果采用冷凝罐模式,那么在测量蒸汽流量时是完全不能保证两侧冷凝水液位的平衡和稳定的。实际使用也证实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弯管流量计测量蒸气流量的系统中如果是用冷凝罐模式所造成的附加测量偏差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测量蒸汽时必须安装冷凝容器,因为蒸汽分为两种,一种是饱和蒸汽,一种是过热蒸汽。饱和蒸汽的温度一般在150℃到300℃之间,过热蒸汽温度能达到650℃。所以通过冷凝容器把蒸汽变成冷凝水,通过取压管线连接到差压变送器,这样避免较蒸汽直接接触差压变送器造成温度过高损坏差压变送器。
标准孔板流量计安装冷凝容器时,两个取压的冷凝容器高度要一样,要不然造成两个冷凝容器的液面不一样高产生误差。

网友J:
偶先占个位…………………………

网友K:
冷凝器的选用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

网友L:
从百度搜的,

冷凝器科技名词定义
中文名称:冷凝器 英文名称:condenser 定义:冷却经制冷压缩机压缩后的高温制冷剂蒸汽并使之液化的热交换器。 应用学科:水产学(一级学科);渔业船舶及渔业机械(二级学科) 本内容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百科名片
冷凝器蒸发器冷凝器(Condenser) 空调系统的机件,能将管子中的热量,以很快的方式,传到管子附近的空气,大部分的汽车置于水箱前方。把气体或蒸气转变成液体的装置。发电厂要用许多冷凝器使涡轮机排出的蒸气得到冷凝;在冷冻厂中用冷凝器来冷凝氨和氟利昂之类的致冷蒸气。石油化学工业中用冷凝器使烃类及其他化学蒸气冷凝。在蒸馏过程中,把蒸气转变成液态的装置称为冷凝器。所有的冷凝器都是把气体或蒸气的热量带走而运转的。

目录

原理蒸汽压缩式
制冷系统
组成
构成制冷系统
电气系统
控制系统
常用制冷剂及其性质CF2Cl2
CHF2Cl
蒸汽冷凝器
锅炉用冷凝器
清洗
爆炸机理危险物质
引爆因素
防爆措施加强原料空气质量控制
清除有害物质,防止碳氢化合物等积聚
采用高精尖检测仪表,实现在线与离线监测
控制操作液面
临时停车与防爆
定期清洗
防止静电积聚
防止油的进入
加强电石渣的管理
加强操作、维护、管理
加强技术培训,提高技术水平
原理 蒸汽压缩式
制冷系统
组成
构成 制冷系统
电气系统
控制系统
常用制冷剂及其性质 CF2Cl2
CHF2Cl
蒸汽冷凝器
锅炉用冷凝器
清洗
爆炸机理 危险物质
引爆因素
防爆措施 加强原料空气质量控制
清除有害物质,防止碳氢化合物等积聚
采用高精尖检测仪表,实现在线与离线监测
控制操作液面
临时停车与防爆
定期清洗
防止静电积聚
防止油的进入
加强电石渣的管理
加强操作、维护、管理
加强技术培训,提高技术水平
展开 编辑本段原理
  对某些应用来说,气体必须通过一根长长的管子(通常盘成螺线管),以便让热量散失到四周的空气中,铜之类的导热金属常用于输送蒸气。为提高冷凝器的效率经常在管道上附加散热片以加速散热。散热片是用良导热金属制成的平板。这类冷凝器一般还要用风机迫使空气经过散热片并把热带走。一般制冷机的制冷原理压缩机的作用是把压力较低的蒸汽压缩成压力较高的蒸汽,使蒸汽的体积减小,压力升高。    冷凝器1
压缩机吸入从蒸发器出来的较低压力的工质蒸汽,使之压力升高后送入冷凝器,在冷凝器中冷凝成压力较高的液体,经节流阀节流后,成为压力较低的液体后,送入蒸发器,在蒸发器中吸热蒸发而成为压力较低的蒸汽,从而完成制冷循环。
蒸汽压缩式
  单级蒸汽压缩制冷系统,是由制冷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和节流阀四个基本部件组成。它们之间用管道依次连接,形成一个密闭的系统,制冷剂在系统中不断地循环流动,发生状态变化,与外界进行热量交换。其工作过程如图1所示。
制冷系统
   冷凝器2
液体制冷剂在蒸发器中吸收被冷却的物体热量之后,汽化成低温低压的蒸汽、被压缩机吸入、压缩成高压高温的蒸汽后排入冷凝器、在冷凝器中向冷却介质(水或空气)放热,冷凝为高压液体、经节流阀节流为低压低温的制冷剂、再次进入蒸发器吸热汽化,达到循环制冷的目的。这样,制冷剂在系统中经过蒸发、压缩、冷凝、节流四个基本过程完成一个制冷循环。
组成
  在制冷系统中,蒸发器、冷凝器、压缩机和节流阀是制冷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四大件,这当中蒸发器是输送冷量的设备。制冷剂在其中吸收被冷却物体的热量实现制冷。压缩机是心脏,起着吸入、压缩、输送制冷剂蒸汽的作用。冷凝器是放出热量的设备,将蒸发器中吸收的热量连同压缩机功所转化的热量一起传递给冷却介质带走。节流阀对制冷剂起节流降压作用、同时控制和调节流入蒸发器中制冷剂液体的数量,并将系统分为高压侧和低压侧两大部分。实际制冷系统中,除上述四大件之外,常常有一些辅助设备,如电磁阀、分配器、干燥器、集热器、易熔塞、压力控制器等部件组成,它们是为了提高运行的经济性,可靠性和安全性而设置的。
编辑本段构成
  空调机根据冷凝形式可分为:水冷式和空冷式两种,根据使用目的可 冷库冷凝器
分为单冷式和制冷制暖式两种,不论是哪一种型式的构成,都是由以下的主要部件组合而成的。
制冷系统
  主要部件有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膨胀阀(或毛细管、过冷却控制阀)、四通阀、复式阀、单向阀、电磁阀、压力开关、熔塞、输出压力调节阀、压力控制器、贮液罐、热交换器、集热器、过滤器、干燥器、自动开闭器、截止阀、注液塞以及其它部件组成。
电气系统
  主要部件有电机(压缩机、风机等用)、操作开关、电磁接触器、连锁继电器、过电流继电器、热动过电流继电器、温度调节器、湿度调节器、温度开关(除霜、防止结冻等用)。压缩机曲轴箱加热器,断水继电器,电脑板及其它部件组成。
控制系统
  由多个控制器件组成,它们是:   制冷剂控制器:膨胀阀、毛细管等。   制冷剂回路控制器:四通阀、单向阀、复式阀、电磁阀。   制冷剂压力控制器:压力开闭器、输出压力调节阀、压力控制器。   电机保护器:过电流继电器、热动过电流继电器、温度继电器。 温度调节器:   温度位式调节器、温度比例调节器。 湿度调节器:湿度位式调节器。   除霜控制器:除霜温度开关、除霜时间继电器、各种温度开关。   冷却水控制:断水继电器、水量调节阀、水泵等。   报警控制:超温报警、超湿报警、欠压报警及火警报警、烟雾报警等。   其它控制:室内风机调速控制器、室外风机调速控制器等。
编辑本段常用制冷剂及其性质
  制冷剂的种类较多,现就氟里昂12和22作简要介绍:
CF2Cl2
  氟里昂12(CF2Cl2)代号R12 氟里昂12是一种无色、无臭、透明、几乎无毒性的制冷剂,但空气中含量超过80%时会引起人的窒息。 氟里昂12不会燃烧也不会爆炸,当与明火接触或温度达到400℃以上时,能分解出对人体有害的氟化氢、氯化氢和光气(CoCl2)。 R12是应用较广泛的中温制冷剂,适用于中小型制冷系统,如电冰箱、冰柜等。 R12能溶解多种有机物,所以不能使用一般的橡皮垫片(圈),通常使用氯丁二烯人造橡胶或丁睛橡胶片或密封圈。
CHF2Cl
  氟里昂22(CHF2Cl)代号R22 R22不燃烧也不爆炸,其毒性比R12稍大,水的溶解度虽比R12大,但仍可能使制冷系统发生“冰塞”现象。 R22能部分地与润滑油互相溶解,其溶解度随着润滑油的种类及温度而改变,故采用R22的制冷系统必须有回油措施。   R22在标准大气压力下的对应蒸发温度为-40.8℃,常温下冷凝压力不超过15.68×105 Pa,单位容积制冷量与比R12大60%以上。在空调设备中,大都选用R22制冷剂
编辑本段蒸汽冷凝器
  蒸汽冷凝器这种冷凝常应用于多效蒸发器末效二次蒸汽的冷凝,保证末效蒸发器的真空度。例(1)喷淋式冷凝器,冷水从上部喷嘴喷入,蒸汽从侧面入口进入,蒸汽与冷水充分接触后被冷凝为水,同时沿管下流,部分不凝汽体也可能被带出。例(2)充填式冷凝器,蒸汽从侧管进入后一上面喷下的冷水相接触冷凝器里面装了满了瓷环填料,填料被水淋湿后,增大了冷水与蒸汽的接触面积,蒸汽冷凝成水后沿下部管路流出,不凝气体同上部管路被真空泵抽出,以保证冷凝器内一定的真空度。例(3)淋水板或筛板冷凝器,目的是增大冷水与蒸汽的接触面积。混合式冷凝器具有结构简单,传热效率高等优点,腐蚀性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
编辑本段锅炉用冷凝器
  锅炉用冷凝器,又称烟气冷凝器 ,锅炉使用烟气冷凝器后,可有效节约生产成本,降低锅炉的排烟温度,提高锅炉热效率。使锅炉运行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标准。   节能减排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和保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标志,特种设备作为耗能大户,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加强特种设备节能减排的任务任重道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确立了单位国内生产总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其是有着工业生产“心脏”之称的锅炉是我国能源消耗的大户。高效能特种设备主要是指锅炉、压力容器中的换热设备等。   ‍ 《锅炉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于2010年12月1日开始施行。并提出锅炉排烟温度不得高于170℃、节能燃气锅炉热效率达到88%以上,未达到能效指标的锅炉不能办理使用登记。    烟气冷凝器
[1]在传统锅炉中,燃料在锅炉燃烧后,排烟温度相对较高,烟气中的水蒸汽仍处于气态,会带走大量的热量.在各类化石燃料中,天燃气的氢含量最高,氢的质量百分比约为20%到25%,因此,排烟中含有大量的水蒸汽,据测算,燃烧 1平方米天燃气产生的蒸汽要带走的热量纸为4000KJ,约为其高位发热量的10%以上。   烟气冷凝余热回收装置,利用温度较低的水或空气冷却烟气,实现烟气温度降低,靠近换热面区域,烟气中水蒸汽冷凝,同时实现烟气显热释放和水蒸汽凝结潜热释放,而换热器内的水或空气吸热而被加热,实现热能回收,提高锅炉热效率。   锅炉热效率提高:1NM3天燃气燃烧生产理论烟气量约为10.3NM3(大约为12.5KG).以过量空气系数1.3为例,产生烟气14NM3(大约16.6KG).取烟气温度200摄氏度降低至70摄氏度,放出物理显热约1600KJ,水蒸汽冷凝率取50%,放出汽化潜热约1850KJ,总计放热3450KJ,约是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10%,若取80%烟气进入热能回收装置,可以提高热能利用率8%以上,节省天燃气燃料近10%。   分体布置,安装形式多样,灵活可靠。   螺旋鳍片管作为热面,换热效率高,受热面充足,烟气侧系统阴力小,满足普通燃烧器的要求。[2]
编辑本段清洗
  1、经常检查压缩机皮带是否良好,如果启动空调时有“吱吱”的噪声,说明皮带打滑严重,应及时更换皮带和皮带轮;如果皮带过松则会影响空调制冷。   2、经常清洗冷凝器,有些车主在夏天使用空调时往往会用水管对着冷凝器进行冲洗,这个方法不错,可以防止灰尘泥巴等东西沉积后影响散热。   3、每年都应该更换一次空调的滤网,滤网上经常沾着各种灰尘杂质,不光会影响出风,而且可能制造异味。   4、车子使用两年以上要做蒸发箱的清洗,蒸发箱位于雨刮器下,每次开空调时,灰尘细菌容易沾染在蒸发箱上,因此最好用具备清洗功能的泡沫剂清洗。
编辑本段爆炸机理
危险物质
  a.可燃组分:主要是乙炔等碳氢化合物,乙炔最为危险,在液氧中的溶解度很低(5.6×10-6mg/L),很容易以固态析出并引发爆炸。   b.堵塞组分:主要是二氧化碳、水分和氧化亚氮,尤其是氧化亚氮,日渐引起关注,他们结晶析出后,堵塞主冷通道,会引起主冷“干蒸发”和“死端沸腾”,造成碳氢化合物浓缩、积聚、析出,引发主冷爆炸。   c.强氧化剂:液氯为强氧化剂。
引爆因素
  a.固体杂质微粒的机械撞击引爆(乙炔微粒等摩擦、液氧冲击)。   b.静电,如二氧化碳微粒达到(200~300)×104ppm时,可产生静电,电压达3kV。   c.化学敏感性特强的物质(如臭氧和氮的氧化物)。   d.气流冲击、压力冲击、气蚀现象引起的压力脉冲,引起温度升高引发爆炸。
编辑本段防爆措施
加强原料空气质量控制
  氧气生产区应常年在上风向,距乙炔发生站300m以上,远离有害气体源,加强原料空气质量控制,一旦污染严重,要采取相应措施。
清除有害物质,防止碳氢化合物等积聚
  积聚主要因素如下:   a.充分发挥液空液氧吸附器清除乙炔等碳氢化合物的作用,严格按期倒换吸附器和控制加热再生温度,提高吸附效率。   b.从主冷中排放1%的产品液氧,清除碳氢化合物。   c.定期对空分进行大加温,以除去积聚在热交换器和精馏塔内残留的二氧化碳及碳氢化合物杂质。   d.液氧泵长期投入运行,采用分子筛吸附的,氧化亚氮吸附效果不好,可在分子筛吸附器内加一层5A分子筛。
采用高精尖检测仪表,实现在线与离线监测
  这个工作要正常化、制度化、定期进行,若环境恶化,需随时采取有效措施,把有害物质控制在标准之内,乙炔在0.5、甲烷120、总碳155、二氧化碳4、氧化亚氮100(数量级10-6)。
控制操作液面
  液面高、循环倍比大,二氧化碳及烃类化合物不易积累浓缩。武钢燃气厂采用全浸操作,经多年安全运行,全部工艺参数同未浸前一样,并且仍有足够的分离空间,换热面积也满足要求,取出的氧气也没有气液夹带现象,所以主冷全浸操作是有利无害的。
临时停车与防爆
  临时停车再启动,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时间的低液面操作,此阶段易发生烃类的局部浓缩,同时重新启动时,板式换热器在一段时间内工况不正常,自清除效果不好,造成二氧化碳堵塞,再加上气流冲击,就有可能在主冷发生微爆,所以应最大限度的减少临时停车的次数,或避免全排液,对主冷实行单独加温,有条件应全面加温。
定期清洗
  运转2年或更长时间时,应对精馏塔及液氧循环系统进行清洗脱脂,主冷单元应浸泡8h,清洗后用足够压力的空气彻底吹除,而后充分加温干燥。
防止静电积聚
  液氧的单位电阻较大,易于产生静电,在不接地情况下可产生数千伏的静电电压,所以要定期对空分装置进行接地检查。
防止油的进入
  若油被带入空分装置,会污染吸附剂,影响对乙炔的吸附,所以应取消易使空气带油的罗茨风机,加强膨胀机的检修和维护。
加强电石渣的管理
  电石渣中剩余乙炔对空气污染很大,特别是下雨天更为严重,应严格管理,最好远远埋于地下。
加强操作、维护、管理
  在操作上,对于清除有害杂质的环节要认真,如板式换热器的温度控制、主冷稳定控制、有害物质监测等。在维护上,监测用的仪器、仪表要定期校验,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超周期运行要慎重,要及时停车加热吹除。在管理上,要严格遵守工艺纪律,加强设备管理,杜绝违章作业,保持设备的完好率,严格执行“四不放过”。

网友M:
顶擂台,不过这帖子给没有发言的几个支持者奖励,继续完善内容,补充的多奖励。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二等奖4名:10MP获得者:
jy7898818 菜鸟技师
张立旺 一品黄山
惊涛骇浪 jingtao
AQD008 AQD008

三等奖3名:30积分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zyw3166 勇者
chdy163158 大话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