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的ERC灯亮?

楼主(2011-05-06):
我是新手,请各位老大帮忙:我碰到一个欧姆龙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当我将其中一个变频器从自动切换到手动的时候,该模块的ERC灯就亮了,请问是怎么回事?我也在软件里面查看了n+9字,其实并没有输入断开。搞不懂为什么,请各位老大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2011-06-11):
刚刚发生故障,欧姆龙PLC的ERC灯常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请提供模拟量输入模块具体型号?

网友C(2017-06-17):
引用 网友B:
请提供模拟量输入模块具体型号?

我是新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麻烦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提供模拟量输入模块具体型号?

欧姆龙CJIW-TC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