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上载程序的时候软件会爆掉?

楼主(2011-05-06):
我是新手,请各位老大帮忙:我在上载一个S7-200的PLC程序时,选择要上载的块有“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块”这3个,数据块和系统块都能上载,可是上载到程序块的时候,也上载到100%,可瞬间我的编程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 SP6)就会爆掉,请问是为什么?我的通讯线没有问题,电脑和软件都没有问题。请各位老大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爆掉是一个什么情况?

网友B:
什么叫做爆掉?

网友C:
是爆炸了吗?

网友D:
程序太大,软件撑破了……

网友E:
是上载到100%,然后编程软件突然关闭吧?解决不了!

还有,软件不关闭,但提示“未指定的错误”。同样解决不了!

以上问题西门子技术支持也解决不了!目前是这样子。

网友F:
首先需要确定这台PLC中的程序当时编写的时候,软件的版本

还有,你上载的时候,编程界面语言是否和以前下载的时候是同样的界面语言

你可以试试把界面语言切换一下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首先需要确定这台PLC中的程序当时编写的时候,软件的版本

还有,你上载的时候,编程界面语言是否和以前下载的时候是同样的界面语言

你可以试试把界面语言切换一下看看是否可以!

不要误导别人 ,和语言没半点关系。上载一下其他的PLC(端口) 程序看看!

网友H:
爆掉?怎么这样描述?要是真正爆掉一定与本。拉登有关!

网友I:
楼主的语言表达能力太雷人了,爆掉,太可怕了,要让西门子的人知道了还不吓坏了。

网友J:
确实有点恐怖,这么多年我幸好没遇到爆掉的情况,请咨询西门子技术支持,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K:
电脑和PLC都爆炸了 厉害  呵呵

网友L:
爆掉是什么东东?不要说的那么恐怖,专业点,OK?

网友L:
你可以试着不下载系统块看看,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