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LC与M440变频器DP通讯程序

楼主(2011-05-06):
我是一个新手,最近看了一些S7与M440变频器的DP通讯程序。但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清楚,有几个问问题问一下。1;  PLC发送变频器的第一个控制字是不是发送到变频器的r2050(0)中了。那第二个是不是就r2050(1)中的。????资料上说第一个控制字是变频定义好了的,对就的是  位00 ON/OFF1  0 NO 1 YES    位01 OFF2;ELECTRICAL STOP---断电停车0 YES 1NO.  位02  OFF3  ;FAST STOP--快速停车0  NO 1YES.  位03   PULSE ENABLE    位04;RFG ENABLE????/是不是不能改变只能选择使用了????那如果我要给第二个字写入变频器的Hz.那是不是写在r2050(1)中了。但是我如果要改成比如别的,如速度信号时,要修改哪才能使信号是给定的速度了。???

网友A:
所谓的控制字就是上位机向下位机发出的控制命令

楼主:
我想知道变频器的实际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