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怎么实现s7200中的&,*运算?

楼主(2011-05-06):
请问,s7300怎么实现s7200中的&,*运算?

网友A:
S7300的梯形图没有&,*运算语句,但可以用STL语句编程就能实现。

网友B:
使用地址寄存器来完成200中的间接寻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7300的梯形图没有&,*运算语句,但可以用STL语句编程就能实现。

梯形图  也可以啊,   指针类型变量 ,传入子程序形参用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