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车床-PLC编程(数控)

楼主(2011-05-06):
用PLC 控制刀架的两台伺服电机,主轴转速1000RPM 。问题点:
1.此方案可行性?
2.如可行 如何编写R3.2的圆弧,用什么公式?

网友A:
多轴数控系统、多轴运动控制器、CNC车/铣床改造、弯管机控制系统、数控清角机系统、多轴(2、4、6)CNC车铣床数控系统、步进/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研发、生产、销售。
根据客户设备工艺要求定制专一的系统、软件。

深圳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高先生:139 2523 0385

网友B:
松下有一款PLC可以做两轴的插补运算。

网友C:
深圳市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兼容西门子包括SM7-200/300系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工业平板电脑,无线路由器等。产品可靠稳定,品质优良、精度高,速度好,使用方便,即插即用。 价格实惠~!!QQ:120845399 tel:0755-26068785-605 cell phone:15017682200

网友D:
我只是钟对三菱 伺服来说说用FX2N-20GM,你说的圆弧用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