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38变频器频率上不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07):
施耐德38变频器 频率调不上去 最高达到48HZ 上调了最大频率 不起作用 那位老师帮帮忙 非常感谢

网友A:
复位一下试试,对照说明书看看。

网友B:
准备调到多少?是不是新变频器首次调试?这些情况不说明,大家没法帮你呀,以后记得尽量说详细一点。

网友C:
可能被你设置了他的上限频率!

网友D:
看看上限频率和电压与频率对应值的关系

网友E:
你先看一下最大输出频率和高速频率设置的是多少?另外你是通过电位计还是面板来调速的?电位计给定的最大电压你看一下是多少?

网友F:
请问带着负载吗.那变频器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G:
看看你的基准频率设了多少

网友H:
基准频率和上限频率和电压与频率对应值的关系

网友I(2011-06-08):
用面板调节一下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