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三十六期-线路跳闸心里害怕,不敢上闸?

楼主(2011-05-07):
        厂里某个车间线路跳闸了,简单查了一下,没查出有什么问题,但心里害怕,不知道哪些情况不宜强送?哪些情况可以强送?有经验的师傅说说。

        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第一次跳闸后,应检查断路器表面是否发烫?各负载回路有无短路现象?“简单查了一下,没查出有什么问题”,这时可以合闸送电一次,但注意做好自身安全防护措施,有可能合闸后就恢复正常了,也有可能马上再次跳掉,这时就需要仔细检查各回路,可以采取逐个负荷回路进行故障检查和排除。直到找到故障后方能再次合闸送电。

网友B:
能让饶歌心里没底的,肯定是大断路器跳闸了。如果真的是跳闸了,要先分析跳闸的原因才好。先琢磨这件事是偶发事件还是必然事件。如果是偶发事件有可能是电器设备内部某处接触不好,或者电网的电压不稳,或者是电网的电流质量不好,有谐波干扰发生,这种情况就直接再次强送一下试试看。这个时候你先大致从外观,气味上判断一下那个大断路器是不是还是完好的,如果是完好的,推上去以后遇到问题应该还会跳开,但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果不是偶发事件,就要分析一下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了。在工厂里面,我看配电线路无非就是一些电力线路和更小的配电设备以及电器设备组成的。跳闸的话无非就是短路保护、过流保护,过负荷保护或者接地保护这几种保护有一种动作了,查问题的时候多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首先把所有的用电设备都脱开,然后把大断路器下一级的小断路器都断开。把用电线路先用肉眼检查一遍,看看电缆有没有损坏或者漏皮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尝试再合闸一次。采用先分析主电路再分析分支电路的办法依次排查。先供电线路再供电设备的原则进行查找。

其实能不能强合闸都是第六感的事情,故障的类型太多了,没办法一概而论。在没查到问题的源头的时候,可能碰运气的成分多一点。只要各级保护都完好,注意个人安全,其实也就是响声大点,没什么好担心的。

网友C:
其实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整个车间,几十台大大小小的机床,一合闸1000A的总开关就跳闸。我们那次是一台80钻床的刀开关引起的。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千万不要慌张,把故障点的线路绝缘做好,再合闸。一般来说就可以了。如果不清楚故障点,可以把相关线路上的各个开关都关上,再合总闸。如果还跳的话,那么就是主电缆有问题了,但这种情况应该很少遇到。如果不跳的话就把下级开关逐个合上,就可以找出问题了

网友D:
如果向楼主阐述的这样,一个车间的线路跳闸了,也就是总开关跳闸了。本人认为可以这样做:

1,绝对不可以直接强行合闸(在没有判断出故障点时);

2,把各支路全部断开,逐一排查,不可遗漏任何一处;

3,首先检查主开关的温度,根据温升情况判断大致电流情况;

4,在没有检查出故障点(各个支路无明显短路点,最好用摇表检查,但是要注意电子设备不可以用摇表检测的,只可以用万用表检测)时,合上主开关,然后逐一合上各个支路开关,同时检测各个支路电流情况,这就要和监控记录对照,判断有没有特殊情况,给检修的完成带来最快的时间;

5,每天都要做好各个相关点检记录,给事故维修赢得最快的时间和最好的质量。

6,注意一点,当每次把各个支路合闸时,最好不要一次完成,送一下,马上断开,然后再送,这样比较稳妥;

7,搞电器这一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好学习一下安全操作方面的,不要指望任何人。不可以有半点马虎大意,那时就是就是遗憾终生的事!!

网友E:
第一种情况:主开关小于分开关负载总和。
第二种情况:主开关有漏电保护装置分开关没有,当用电器漏电大于等于30毫安时主开关跳闸。
第三种情况:经常带负荷操作主开关导致触电碳化接触不良后电阻增大电流升高发热跳闸。
第四种情况:主开关下端只分开关上端有绝缘降低或电流过大造成绝缘皮碳化现象形成软短路。
第五种情况:主开关脱扣电流小于改开关的标注电流。

这个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一级一级去查了,直到找到故障点,切记不可强送

网友F:
前两天我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变压器跳闸,检查那里都正常,再送电时变压器烧了。

网友G:
用摇表测量逐一排查,没有找到原因不能强送!

网友H:
怕怕啊,才不久我在修了一个工控盘有一个螺丝正好掉在电源进线头上也没看清就去送电了,可想而知只听见一声巨响到现在我以送电就打怵。可气的是由于相间短语打的那些铜末又造成了短路当我以为没问题的时候再送电是又响了那会我会我真体会到什么叫做心跳了腿都站站了。于是本人总结了经验以后有这样事坚决把短路的接线排换掉,再用万用表量量只要只要没阻值就没问题没有负债的情况下

网友I:
   yanwen0227   的观点比较系统化,新人们可以学习学习。切忌一点不可强送,这是对你的人身安全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

 是在找不到问题,“把相关线路上的各个开关都关上,如果不跳的话就把下级开关逐个合上。”这种方法也可以用

网友J:
记得以前在干工厂的时候遇到过这类的问题,基本上分为2大类 一类就是闸推上去后继续跳闸,一类就是闸推上去后不跳闸。

第一类比较好找,用排查法基本上能找到原因。

第二类就比较棘手,推上去好了,然后检查个个部件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时在工厂里,生产是最重要的,不允许那么仔细的检查。就开始生产。可是心里还是犯毛躁。盯了半天 都没有出现问题。可是前脚离开一会就又出现跳闸的问题。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在现场仔细询问生产操作工,当时跳闸前动过那些机器。然后逐个排除。以前遇到过一个光电开关内部电子元件烧坏,断电一段时间后恢复,再送电一段时间后断开。

 如果是总闸跳的话,关闭所有的分闸----再推上总闸,然后逐个的开分闸。逐渐的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D:
大家继续发表各自的经验。

网友K:
从中学习一下

网友L:
最重要的是要找出跳闸的而原因,这一点很重要,在没找到的前提下还是不合闸为好。

网友M:
记得前年夏季我单位的动力系统全部停止了运转(锅炉和汽轮机),原因就是控制系统的联锁系统进行了保护性动作。在查原因时,发现每十五分钟就跳一次电源的断路器(引送风),那可是7个柜体呀,怎么查?但是还得查!利用折半法(即将一个柜体的继电器在中部断开,分成上下两部分后上电等待,接下来将出现跳断的那一部分再进行对折切分,如此往复直至找出问题回路)进行故障排查。待问题查处后,发现在一段被老鼠咬了一口还没咬破的电缆处有一汪水坑,正是此处漏电再增大到一定程度后造成断路器的跳断。真是教训你呀!老鼠咬一口损失几百万(由于动力系统停运了近8个小时,造成公司整体几近瘫痪,减产加复产投入就是几百万)!!!!!

网友N:
1、上级变电所跳了没?如果是那边先跳的,那不是车间级的事。

2、打雷了没?打雷了跳闸,不妨等天晴了再送。

3、估计谁也不敢强送。

4、或者是开关柜的问题,或者是线路问题,或者是负载的问题。

5、如果是负载问题,相当好办,能把总开关搞掉,那得多大动静啊,故障点旁边的人都能知道。

6、如果说线路问题,不好办,所有开关断开,包括设备上的。查吧。

7、如果是开关柜有问题,相当不好办,电容爆了?不行就吹哨子叫人!

8、以上步骤请严格执行1)停电!包括上级变电所的对应开关!2)验电!3)装设接地线!4)悬挂警示牌!

9、希望这种情况,越少越好吧。

网友O:
说真的,遇到这种事情自己心里还真的有点害怕,有时候找问题一直找不到,又不敢合闸,上面的经验学习了,呵呵.............

网友P:
当设备电源接线柱拉弧击穿短路引起跳闸后,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没用经验合闸还会放炮,让人很郁闷的。

网友Q:
这类事强送 不好,先找原因,确保没有短路后再送,安全第一

网友R:
对:Override 关于

   yanwen0227   的观点比较系统化,新人们可以学习学习。切忌一点不可强送,这是对你的人身安全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

 是在找不到问题,“把相关线路上的各个开关都关上,如果不跳的话就把下级开关逐个合上。”这种方法也可以用

内容的回复:

网友S:
跳闸检查断路器,回路,要是没问题可以上电

网友T:
偶负责的控制系统也会发生这种状况,虽然这个控制系统是弱电功率也不大,但是其内部卡件都是比较精密的设备重要性也不差。因此偶对待这样的现象也是很慎重,怕一不注意损坏设备。

偶的处理方法就是先查故障点,有时真的不好确定的状况下,在查找很多点都没有效果下,就尝试着送电,这个在总电源送电之前,偶首先是把所有的用电负荷全部切断,然后送总电源,看是否正常。接着在送外围的设备,比如现场的各个用电负荷,送电的顺序要间隔一段时间,最后再送控制柜内部的各个接线端子用电设备,工控电脑电源,最后在送控制系统的电源。

这样逐一送电即可查找故障,又可减少负荷对总电源的冲击,因为若带负荷送电即使设备没有问题,由于负荷大造成总电源过流也会跳闸,所有还是按照负荷大小和安全性逐一送电顺序来投运。

我想对于强电的配电合闸也应该如此,因为即使设备没有故障,其带负荷送电必定会引起大电流造成跳闸或者影响总线。

网友U:
1、首先初步判断故障原因,是否是下级引起,还是开关有问题。

2、检查本开关情况,有否短路,接地。

3、用摇表摇开关下口绝缘,有否接地或短路。

4、检查下级开关是否有跳闸的,并询问现场相关人员,是否发现有异常情况。检查动力电缆情况,是否有接地或短路现象。

5、如以上情况正常,可做好送电准备。

6、试送电。可采用逐级送电的方法,先送主电,再送下级电。

7、正式送电。

8、检查开关情况,及下游设备运行情况。

9、检查计算车间负荷,开关选型是否正确,下级开关选型是否匹配。如有问题检修时可进行调整。

网友V:
         我也体验过总开关一合闸就炸了一声,有一次接到车间电话说总开关跳闸,一去到电柜那用肉眼看了一下,没有看到什么问题,就把总开关下来的小开关全部关掉,在合上总开关,就炸了一声,后来就仔细检查总开关输出至小开关,发现有一个小开关发黑,小开关上端的线也烧烂,还有那个小开关下面接的接触器也发黑,就把接在接触器下端的电机线拆掉,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接触器和小开关,发现接触器相间短路,小开关也短路了,然后更换小开关还有接触器,小开关上端被烧烂的线恢复绝缘,在用合上总闸,没有问题后在一个一个小开关合上。

新手们可要注意一下:比较大一点开关跳闸后,没有发现问题时,想在一次强行供电,应该先把总开关下来的小开关全部关掉先,千万不要用手去打总开关(小开关可以用手合上闸),应该拿绝缘的东西,还要有一定长度,用来合总开关,这样的话,就算总开关会爆炸也不会炸到自己的身体,这样可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网友W:
根据经验,首先注意安全,在强送电前确保人身安全,考虑设备及相关配电设施不受其损害的影响;

再次据跳闸的必定因素,每一种可能必须在完全确定确认后,方可排除,不能靠感觉

关键点:能强送,还是不能强送。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过流保护及接地保护等,严格上讲,在排除故障前都不宜强送电

网友X:
按楼主的题:厂里某个车间线路跳闸了,简单查了一下,没查出有什么问题;         好那就从这个没查出有什么问题来分析,首先厂里某个车间总闸跳了,那就先断开以下的分支,用万用表量一下,下支路没有短路、三相是否平衡、且兆欧表量绝缘问题也正常那就可以先把总闸合上,其次就要按每个分支下去进行排查,接下来的分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下来的分支一般跟你的电气有关了,电气比较复杂你若没有断开所有的批示灯、开关电源、仪表类的可通路的元器件,用万用表测量一般都会显示短路的现象。所以必需断开所有可能通路的元器件再进行测量,如果还是没有线间和线对地没有短路现象那你就可以放心的送电;每个分支都经过这样的排查进行送电;都没有出现问题,那就OK了只是虚惊一场。总闸跳闸可能是开关本身的误动作或者说是别的冲击电流偶然引起的。如果是经常出现同样的现象那么你就要注意了,首先是先排除是不是绝缘问题或者是某电缆发热利害而引起电流增大、还是本身开关的容量不够或者是开关本身有问题更换掉那就要及时的处理;平常要经常去巡视一下哪些因素可能引起跳闸的部分。

网友Y:
只要你仔细检查,确认后就可以送电。

网友Z:
我也是一名工厂的电工 也经常遇到相同的问题 以下作为补充 1 必须先检查 在没有明显短路点 异常声音时可强制送电 但不宜直接合闸 我采取的办法是 用一小型断路器代替原车间总开关 先试送电 不跳闸 再改回原线路 2 4楼--- 送一下,马上断开,然后再送,这样比较稳妥;---个人认为不妥 以前也这么作 可现在的变频器已普及 供电 --断电 --再供电 对变频器不利 建议送一下,马上断开,无故障 等待3--5min再送

网友AA:
这个问题楼上的各位老大基本上都说全了,自己整理一下思路就可以解决掉,有的时候电网电压不正常的瞬间也可能引起掉闸断电,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在没有明显的短路点、异常声响、异味、冒烟、电弧火光等的情况下)先将各级负载全部断开(尤其是大的负载),然后再一路一路的送电试机,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吧。这种情况一定要细心、周到、把解决问题的步骤想全了、安全是第一位的,对自己、对工厂都是这样。来不得半点马虎。

网友AB:
很常见的问题。先检查短路现象,不要着急送电。每条线路必须经过排查找到原因处理后才能送电。

网友AC:
我曾经强送过电的,原因没找到就送电了,开关炸了,现在想想有点怕,送电前要找出跳闸的原因,不能盲目送电,特别对于大的断路器。

网友AD:
呵呵,我也说两句:

LZ的“厂里某个车间线路跳闸了”应该只是某一线路跳闸了。对这一问题,先把下级开关断开,相关仪表断开,先检查开关本声有无问题,然后再检查电缆,可把电缆脱开用摇表确认是否有问题,如果可能,最好沿着电缆检查一遍,看是否有动物咬过,是否被重物压过,是否被锋利特扎过,如果没有,再把电缆分支处打开检查以前是否有破的,以上如果没事,可以送电。送完电后可以先送小负荷。

网友AE:
上海维先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伺服阀、伺服阀控制器、以及滤器和碟形弹簧销售的代理公司。我公司专供MOOG伺服阀,尤其在电厂常用的MOOG J761和MOOG 72 两种产品以及钢厂常用的MOOG G761-3003和MOOG G761-3005两种产品,我公司保证长期备有现货且在价格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公司网站:http://www.cifufa.com/
联系地址:上海徐汇区浦北路21弄29号
联系电话:021-64362101 13816523464

网友AF:
跳闸原因有:线路短路,线路漏电,线路负载过大,超过额定电压(电流),实际功率过大,电源电压不稳定。

下列情况不能强送:

1.试送不成功的,不能再强行送电。
2.载有重要负荷的线路,在强送时可能对设备有损坏的线路。
3.没有找到跳闸原因的情况下也不能盲目的送电。

本人处理过·10kV 线路跳闸事故,处理过程简单如下:

处理原则: 先快速快速找到故障点,处理后才能送电。根据继电保护动作情况预测事故发生在线路的地段不同,其继电保护动作是不一样的。电流速断保护动作跳闸:电流速断保护的保护范围,一般为系统最大运行方式下发生短路时,保护范围最大,占线路全长的 50%左右。而当线路处于最小运行方式时,保护范围最小,占线路全长的 15%~20%。因此,电流速断保护装置动作跳闸,则说明故障点一般大多位于线路前段(靠近变电所侧)。过流保护装置动作跳闸:过电流保护的保护范围为被保护线路的 100%。但通常过流保护装置同时设有延时继电器,在与速断保护装置配合使用时,一般在线路后段发生故障时才动作跳闸。电流速断保护与过流保护同时动作跳闸:此种情况一般说明故障点位于速断保护与过流保护的共同范围,故障点大多位于线路中段。所以,变电所断路器跳闸,要及时调查继电保护动作情况。根据继电保护装置的动作类型及特点,对故障性质及范围进行大致定位。

网友AG:
50MP获得者: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10MP获得者:dzz666                      驴上树表情酷

                           陆富强                        陆富强

                           hcy0123456              hcy0123456

                           yanwen0227             yanwen0227

                           ihynw                          河源小廖

30积分获得者:tclwzy                         云锋

                             zhxl198808              zhxl198808

                            13573632270           达仕数控

                             jingtao                        惊涛骇浪

                             yupi_001                    烟波浩渺

                              tjlsh                             燕山雪

                              边城子夜                     边城子夜

                              jiaoanpeng                jiaoanpeng

                               zlw94313                   zlw94313

                               zenzhiqiang123        ZZQ123

                              yuyangsdly                  yuyangsd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