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三十七期-电流互感器能用转换开关切换吗

楼主(2011-05-07):
     低压成套柜中是否能用转换开关来切换三相电流互感器,以达到使用一个电流表就能指示三相电流的目的呢?是否有切换电流互感器而不使其二次端开路的转换开关(即使在切换的任何瞬间)?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5月21日评奖。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一个电流表+ 三个CT+转换开关切换,没见过。

一个电流表+ 一个CT在三相电路中测电流,很常见。

网友B:
我们都是指示单相电流的,倒是经常用转换开关的变换来指示三相电压。没见通过转换开关的转换来指示三相电流的。用一个电流表来指示三相电流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指示整台机器的电压是因为电压总是在一个恒定值附近进行波动,单独看到某两项的线电压的时候可以判断某个线电压时候异常。而电流就不能仅仅通过这个来判断相间不平衡了,因为电流都是在不停的变化的,如果要判断各相的负载是否平衡的时候建议使用数显三相电流表,同时可以显示三相的电流。

网友C:
有专门的电流转换开关,中间电流端子进行转接,电流转换开关工作时将A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另外两相进行了短接.将B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另外两相进行了短接;将C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另外两相进行了短接。有专门用于电流切换的转换开关,分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的 ,有的地方叫“电流转换凸轮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电流转换开关,中间电流端子进行转接,电流转换开关工作时将A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另外两相进行了短接.将B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另外两相进行了短接;将C回路接入电流表时,将另外两相进行了短接。有专门用于电流切换的转换开关,分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的 ,有的地方叫“电流转换凸轮开关”。

市场上还真有电流互感器转换开关?

网友E:
真有这种转换开关的!这种电流互感器转换开关具有中间短接辅助触头,无论切换到哪相的互感器输出端子,都会有此辅助触头将相关相首先短接,而且是待切换完成后再分开短接辅助触头,保证不会出现中间开路的状况。不过目前这种转换开关还没有广泛使用,因为其保证不开路的原理还是靠机械的顺序连锁机构来实现,可靠性有待提高

网友F:
本人见过。太深入就不知道了,我那里就有

网友G:
个人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真有这种转换开关的!这种电流互感器转换开关具有中间短接辅助触头,无论切换到哪相的互感器输出端子,都会有此辅助触头将相关相首先短接,而且是待切换完成后再分开短接辅助触头,保证不会出现中间开路的状况。不过目前这种转换开关还没有广泛使用,因为其保证不开路的原理还是靠机械的顺序连锁机构来实现,可靠性有待提高

只用过切换电压指示的转换开关,没见过切换电流的

网友I:
可以的,我们这里的就是这样的。

在理论上(课本、教材)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在现实有很多是要去实践和转变的,这样考虑,在转换时是先短路在分开的原则:

也就是把每一项的电流互感器都暂时短路,在转换开关和其中的一项完全接触后,短路点自动的脱离,保持接通的状态(无开路现象),这样就可以满足楼主所说的主题了。

网友J:
啥也不说了,直接上图,我们单位一直用的这种电流转换开关。

网友K:
1,  头一次听说电流互感器转换开关,

2,  电流表也不贵, 不会这么节约吧

3, 电流互感器是严禁开路运行的.

网友L:
在2000年以前,大部分的工厂都用电流转换开关,检测三相电流,用一个电流表,三个互感器,一个电流转换开关。现在最常用的电流转换开关型号是LW5-LH3/3的。

网友M:
我估计这转换开关比两个电流表还贵

网友N:
当然可以,基本上大型的公司都有,正泰,德力西等等。工作原理就是测量一相电流的时候,另外两相处于短接状态。正泰型号是LW20-26(LH3/3),台资企业一般要求用电流切换开关。

        当电流表由检测A相电流转换到检测B相时,转换开关必需得保证:先短接A相电流互感器,再将电流表由A相切下;先将电流表投到B相上,再解除B相电流互感器的短接。
再加上电流回路的反复投切等,都对转换开关有相当的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故障点,一旦造成电流互感器开路,将产生过压危险。
弊大于利!本人在不主张采用。

网友O:
没有必要,很容易出事故,不如再加两个表来的可靠。

网友P:
我用过,也有疑虑,买回来拆开研究了一下。它内部的结构保证它在任何位置,包括在转换位置中间都是短接状态(连接电流表也是短接状态)。搞好电流互感器的接地,用它没问题。至于使用寿命问题,我想这种开关实际使用中切换都不会很频繁。

网友Q:
估计检测的时候不太好做对比啊而且不太安全!见过,但是没有用!!!呵呵呵!!

网友R:
没有用过、也没有见过这种开关。即便有用时也要十分小心。否则将发生事故。

网友S:
求赐教!zhoutong110@sina.com

网友T:
这种用法以前没见过,看来什么产品都有呀!

网友U:
是否能用转换开关来切换三相电流互感器,以达到使用一个电流表就能指示三相电流的目的呢?

1、三相电流互感器,使用一个电流表,用一般开关不能切换;

2、三相电流互感器,使用一个电流表,用专门的开关能切换;

3、最好最经济的方式还是三相电流互感器、三个电流表!

网友V:
没有必要!

网友W:
不可以。电流互感器禁止开路,如果有办法保证在转换的瞬间互感器不开路的情况下,你可以试试。。。。

网友X:
不清楚,好好看看各位老师的分析。

网友Y:
觉得不很安全,只要保证电流互感器不开路就行,没见过这种开关。

网友E:
没见过不等于没有。不过我也觉得还是用三只电流表安全可靠些,其实二只电流表也值不了几两银子

网友Z:
嗯,有专门的电流转换开关,只是不记得型号等了。

网友D:
省钱不省钱暂且不提

只是考虑技术上是否可行

网友AA:
偶不懂强电,不过偶上学时倒是学过电工学,惭愧的是学了就忘了,依稀记得运行时电压互感器不能短路,电流互感器不能断路。

如果用一个电流表检测三相电流时,当电流表与一相电的电流互感器相连时,其余两路电流互感器必须短路,那么这个转换开关必须做到,一路电流互感器与电流表相连,另两路各自短路。如果要想切换互感器,在切换的瞬间也必须做到三个电流互感器没有一个开路。那么这个转换开关必须具有在不影响另两路互感器短路的情况下先短路再用的互感器在断开电流表的功能,然后在切换互感器,切换过程三个互感器必须各自短路,后在断开此路互感器的短接线。

偶想要设计这样的转换开关理论上能成立,但是实施起来很麻烦,只是偶不知道这个瞬间转换造成互感器断路其影响有多大。

网友D:
50MP获得者:zhxl198808                 zhxl198808

10MP获得者: zyw3166                      勇者

                           topkingjun                   piston

                           yanwen0227                yanwen0227

                             欧文                             Rocketeer

                            jiaoanpeng                 jiaoanpeng

30积分获得者: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binzhiliu                      刘志斌

                             bogegongkong          血未冷

                             chdy163158                大话东游

                             qsm78                          阿水

                              tclwzy                            云锋

网友AB(2011-08-18):
一句话-——不可以。

网友AC(2011-12-23):
电流互感器是严禁开路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