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求助如何在台达触摸屏上实现倒计时

楼主(2011-05-07):
个位兄弟,请问如何用台达触摸屏实现倒计时?例如:设定倒计时时间寄存器$0为60秒,当启动按钮按下倒计时开始。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一直没办法解决,希望大家能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宏指令 1s减1的方式实现

楼主:
对:aibi 关于
可以使用宏指令 1s减1的方式实现
内容的回复:哪个宏指令能实现呢?想不到是哪条指令,麻烦您帮忙写一下,谢谢

网友A:
画面cycle宏延时时间改成1s,人机画面开启宏写$0=60然后再人机cycle宏中写上如下信息

网友B:
可以在PLC中作倒计时,触摸屏上用个数值显示

网友C(2011-07-07):
对:xjzlyg 关于
可以在PLC中作倒计时,触摸屏上用个数值显示
内容的回复:
如何在PLC中做倒計時

网友D:
跟用宏编写的思路差不多,让数值每秒钟减1.

网友E:
這個好像不能實現樓主所說的倒計時吧!

网友F(2018-04-25):
试了几次,都不能倒计时,请重新改下麻

网友G:
在背景宏中写下如下语句,M0为启动计时,M1为完成输出位,$0为定时时长(单位为ms)。 IF{Link2}1@M0==ON Delay($0) BITON{Link2}1@M1 BITOFF{Link2}1@M0 Delay(1000) BITOFF{Link2}1@M1 ENDIF 当M0为on时,启动定时器,经过$0ms后,M1on1s,M0变为off,然后M1变为off状态。

网友G:
刚才忘记放图了。

网友G:
如图所示。

网友H(2018-05-28):
我也来看看,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