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小功能系列介绍:旋转位图

楼主(2011-05-07):
功能:图片以一个指定的圆心旋转,旋转的方式由属性设置决定。

维控可以让机械手转起来,让钟动起来。

属性名称

说明

数据格式
有符号十进制,无符号十进制,BCD,32位浮点数

旋转角度地址
PLC或HMI内部寄存器地址

数据范围是变量

旋转中心点位置
数据范围是变量为“否”时有效,
显示坐标用鼠标拖动来改变

旋转方式

旋转周期
旋转方式为“是”时有效,单位为:100毫秒;
例如:输入10,就是10*100毫秒=1秒

旋转角度
填写旋转角度的大小,为正整数

逆时针还是顺时针

网友A(2012-12-27):
支持一下,你们产品挺好用,就是就是把内部好多位图做成可设置动图就好了,如阀门等

网友B:
对:chenhui79关于支持一下,你们产品挺好用,就是就是把内部好多位图做成可设置动图就好了,如阀门等 内容的回复:

这个可以做的,你有需要了解的话加我QQ418893245我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