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三菱FR-E700 2.2KW变频有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1-05-07):
新买回的变频器,我重复写进参数没有错,但是就是启动不了变频器,又不能进PU模式!回复厂设置又出现Er4.我对着Er4来改变参数,之后还是出现Er4,回复不了出厂设置。新买回来只改变了P.79=3参数,按下SD—STF只有RUN这指示灯闪亮!不带负载(电机)也是一样!不能启动变频.直接按PU也没反应,不能进入PU模式就不能启动。      请教高手指点我一下我的参数如何设置,我对着说明书一天了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接了线没有,接了控制线就拆掉。

楼主:
都拆了.只留有进线,....回复内容:
对:zlzxw 关于

接了线没有,接了控制线就拆掉。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先将P79改为1,P77是否为0或2,再退回到ALLC设定为1。具体查看说明书34、42页

楼主:
对:hxjr7453 关于

先将P79改为1,P77是否为0或2,再退回到ALLC设定为1。具体查看说明书34、42页

内容的回复:

我都试过了,,还是出现Er4.

网友A:
p79能改成1吗

网友C(2011-06-26):
都是没有好好看说明书撒。

网友D:
难道就没有坏了的可能嘛,,,,

网友E:
买个洋货整砸了只能怪自己水平差,买个国货整砸了就怪国货太烂!

网友F:
1、仔细阅读说明书,弄懂了,一步一步做;

2、不懂,就不要吓动!

网友G(2011-08-14):
引用 网友E:
关于买个洋货整砸了只能怪自己水平差,买个国货整砸了就怪国货太烂!

,,,,,,,,,,。

网友H:
仔细气说明书。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难道就没有坏了的可能嘛,,,,

退货或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