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参数调整请教

楼主(2011-05-07):
本人现用松下MINAS A系列伺服,伺服为位置控制模式。无论手动速度快慢,一运行,电机就震荡,然后ERR.16。该系列伺服可通过自动调整增益,但是电机要正反两周,而本人的工作台行程只有半周,无法通过自动调整来得到最佳增益。然后用实时自动调整,调整参数P21,P22工作台始终都是在爬行然后又出现震荡。最后用手动来进行调整,调了半天都是一运行就震荡。根本无法工作,请教各位在手动调整状态下,该调整哪些参数?谢谢!
   由于无法通过自动调整获得惯量比,本人在手动调整模式下对参数P10(位环增益),P11(速度环增益),P12(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进行调整,从小往大调,增益低的时候,出现一顿,一顿.增益调大之后,工作台来回走动,震荡很大,然后会出现ERR.16报警.最后本人将P12设为1000,即积分时间常数不用.工作台运行不再出现一顿,一顿这种爬行现像,但是感觉不是很平滑.请教各位,将P12设为1000,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会不会出现定位精度低,响应缓慢等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楼主:
  都没人愿意解答吗?呵呵

网友A:
积分的作用就是消除稳态误差,但是也会明显降低动态性能.

网友B:
估计是编码器反馈线接错了。

楼主:
TO 刘班主:

 动态性能差了之后,对速度和位置响应会降低吗?

楼主:
TO 骑驴看唱本:

编码器的线是不会反的,要是反的话,伺服本身会报错,另外在空载的情况下,电机运行很平滑的,就是带了负载之后才会这样子.

网友C:
        感觉是负载惯量匹配问题,需要加减速或者用大一号的电机。预估的负载惯量比是多少?不改设计调参数的话,采用手动增益模式,速度环增益稍微低点,尽量提高位置环增益试试。

楼主:
 TO :qlizhiwei9

  我手动把位置增益和速度增益,一刻度,一刻度往上调,工作台一直爬行,然后会实然进入震荡,且震荡速很快,然后就报警ERR.16.查说明书说"过载,或者说增益调整不适当".可是要人无论怎样调增益都无法正常工作,现在只有将积分时间常数设为"1000",也就是取消积分时间.现在这样做,是以牺牲精度为代价的.另外想请教一下,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等于没有发挥伺服应有优点?等于当变频器一样使用?

 另外还发现松下MINAS A系列的伺服干扰相当大,装在附近的变频器,输入一个固定的脉冲,变频器的设定频率会出现十几到几十赫兹的波动,体现在电机上就是爬行,一顿,一顿的工作.相请教如何改善脉冲的干扰问题?

网友D:
先把抗干扰做好。

干扰问题是你系统接线问题,屏蔽线是否接好?

1建议先手推电机一圈,看看位置反馈波形,是否光滑,数值大概正确?

2去掉所有滤波

3再调好速度环。

网友C:
  从描述的现象看,检查下你的电机动力线,有可能是缺相或者相序有误!对于位置模式下的指令脉冲干扰问题,需要在你的位置指令脉冲线上下功夫,需要双绞屏蔽,指令脉冲的供电电源输出线最好加个磁环!

网友A:
惯量比误差比较大吧.

网友E:
6楼和10楼说的比较靠谱,就是惯量匹配问题,如果你用的是低惯量电机,那么你的惯量比肯定超过30倍了已经。我也碰到过相同的问题,调了很多参数,甚至都想动电流环的增益了,最后松下那边的专家劝我更换合适电机后才好。像你现在这样凑合着不会好用的,计算好惯量比,选择合适的电机才是出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和答,今天本人咨询了一下松下公司,型号为MDMA202A1G,2KW,2000r/Min,中惯量电机.技术人员告诉我说电机的惯性矩为了19.5.额定转矩为9.7。对于额定转矩还算正确,可是惯性矩有19.5N 也太离谱了,人家富士同样的中惯量,2KW,2000r/min 的惯性为22*0.0001N。因此本人想再请教,松下上述型号的电机,惯性矩为多少。按照他们技术人员提供的参数,我根本计算惯量比了。

网友F(2017-12-05):
学习学习  我也在查找这方面的 资料

网友G(2018-03-11):
有可能电机和驱动器相续接错了,客户有同样情况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