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电工做工地,开关插座多少钱一个位

楼主(2011-05-07):
现在做电工做工地,开关插座多少钱一个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插头,批发六毛一个,卖一块,插座,有好几种的,十几块钱的,公牛,一般的两三块.开关价格也不一样,梅兰的七八十块一个,普通的五六块钱也有

网友C:
楼下似乎答非所问了,楼主意思应该是水电安装工程的计件工价吧。我们这里农村的明装10块左右一位,按建筑面积计价则顶多几块钱一平方。广东东莞那边以前做过的厂房、出租屋明装按平方算一般是10元上下,计件就15块钱起; 装的东西不多。酒店、套房、别墅这些暗装30元左右吧

网友D:
现在住宅都是水电一齐,在广州那里一般120平方是1800元左右。在小型作房是你自己谈的价,还要根据线路所走的长短来定。按单个灯,插座不好说。

网友E:
安装开关插座是低附加值的工作,20元一平米还可以接受(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