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逆向运转

楼主(2011-05-07):
大家好!我想请教个问题!台达伺服用的速度模式。有低速,高速之分! 刚开始用低速内部寄存器模式,过一秒多点就高速!用外部模拟量给定高速速度。现在出现问题,伺服一启动,就会反转运行一下,然后才正转!这是什么原因?  PLC到伺服接线内块没有问题!有伺服ON信号,低速信号!

网友A:
按照台达的理念,你应该去问卖给你货的人,其他的人是不管的。

楼主:
说了等于没说!我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要闲扯!

网友B:
台达AB系列伺服 有一组参数可以调零速钳制P1-38,把值稍大一点就应该没问题了,因为你的用的外部模拟量电压信号,电压信号有波动,把零速的准位放大相当于分辨率减小,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