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xa nport5130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07):
上位机通过moxa nport 5130与西门子s7-300 PLC通过MODBUS协议进行通信。现在CP341的485端口用modscan32可以读到正确的数据,以太网端口用modscan32读时,CP341接收灯会闪,但无数据输出。nport的两个端口使用环形测试,双向都能收到正确的数据。个人认为是nport从以太网接收数据后,转换从485端口发送时,时序出现问题,致使MODBUS通信失败,nport设置成real com模式,设置参考“马甲6号”的方法,见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1423221600005-1.shtml,不知是什么地方出错了,知道的大侠请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我玩过 moxa nport  5132,差不多的,用的是以太UDP/modbus  通迅成功了。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实方式在电脑上有个毛病:虚拟端口号会变,有的口过几天就不能用了。

所以,我就改成以太UDP方式,很好用。我用的是高级语言。

网友B:
1、线要接对了;

2、配置要配对,485方式要选成2线方式,确保把配置写下去了;

3、电脑里面吧虚拟串口的端口参数要设对。

防止特殊的情况发生,比如端口波特率不要设得太高了,有些PLC串口可能不支持。

楼主:
请教一楼,使用UPD后,用什么软件可以监控调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