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一个问题求解

楼主(2011-05-08):
各位大侠们:最近我调的一个工程里,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WINCC显示画面上的电压和实际电压偏差比较大,因为接触的WINCC时间不长,没有发现问题所在,所以请各路高手给我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你的变量输入值是否正确。

楼主:
请问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B:
WINCC本身没有测量电压的功能, 它显示画面上的电压值是来自与它通讯的PLC或其它软件,仪表.

电压显示偏差大, 原因可能是测量电压的PLC或仪表测量不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CC本身没有测量电压的功能, 它显示画面上的电压值是来自与它通讯的PLC或其它软件,仪表.

电压显示偏差大, 原因可能是测量电压的PLC或仪表测量不准确.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