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

楼主(2011-05-08):
我这里一台设备上的开关电源总是电容坏掉,就是刚刚整流过的那个大的电容。请大家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能发电路上来也行。

网友B:
坏的现象是什么啊,是鼓包,还是炸掉,还是容量减小,不同的现象会有不同原因的。

网友C:
耐压直选大一点的

网友D:
整流后边的滤波电容没啥特殊要求啊,耐压和容量够就行。如果总坏,可以考虑换一个超低ESR的电容试下,如:CD288HE等型号的。

网友E:
请详细检查整流后的电路有没有损坏开路

网友F:
好像是电容耐压和容量不够

开关电源选型不合适吧,更换容量大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