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水箱水位控制求解

楼主(2011-05-08):
3个水箱,每个都有2个液位传感器,满与空.放水开关可按随机顺序放空水箱,检测到空则注水加满.另有3个电磁闸可实现注水操作.

水箱注水顺序要与放水一样,如 2-1-3,注水也要2-1-3..一次只能对一个水箱进行注水.

这个题目有2个不明白的..第一个是怎么实现一个开关控制它随机顺序放水.第二个是怎么使注水顺序和放水的一样.求解答....网上找不到怎么做.如果能写出整道题答案更好.不能的话也帮我想想上面2个问题的答案,谢谢了.

网友A:
没弄过,要研究研究哈

网友B:
没怎么看明白你说的详细控制逻辑。

网友C:
1、真奢侈,控个水箱还要用PLC?,,,,,,出题这怂,肯定是个SB哩凯

       俺村(水位传感器+显示报警仪)套件,传8000米信号也不损失,才卖650个小元哩凯

2、一个开关,,,

        低水位时开关吸合,电机水泵工作,,,高水位时开关断开,电机水泵歇菜

        这样控水位,报警接点不会抖动,超拽

3、能实现连续量检测输出信号滴,才叫传感器

      楼主舌那“2个液位传感器”,,,估计要么是两根铁棒电极,要么是两个浮球开关

4、别做SB出滴题咧,吐点吐沫拿纸盖住算球咧

网友D:
连个控制要求都说不明白,前后自相抵牾!这样还搞啥控制???何况薪资淡水资源这么紧张,你还一边是上满水然后又放水,防空水又上水,这么折腾是干啥?这是个实际有需要的工程项目吗?别是那位蹩脚的老师瞎想的一个考试题让自己的学生呕吐的!

网友E(2024-10-03):
能发原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