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疑惑

楼主(2011-05-08):
为什么插入bend 仿真显示出错?

网友A:
仿真能所有的都仿?

楼主:
cx-p编程,也不该出现此种错误哈???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B:
BEND是BLOCK程式結束指令,您有使用BPRG?

一般程式結束使用END指令

楼主:
 就是在块中使用,bprg 2正确,bend错误,我迷惑不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