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体验之感受

楼主(2011-05-08):
本人经过试用了海为HW-S20ZA220T的PLC,该型号主机为8DI,6DO,4AI,2AO,自带两个通讯(RS-232和RS-485)接口。现就应用过程谈谈一下个人的体会吧:
1、首先,编程软件很容易上手,所见即所得,海为PLC的地址编码方式及普通指令类似于三菱PLC,地址采用X,Y,M,V等,基本指令大体相同,简单易记,而特殊的功能指令很有针对性,实用性较高,比如通讯指令,PID,阀门输出控制,温度控制等等。而程序结构则类似于西门子S7-200,采用网络结构化形式,也分为主程序,子程序及中断程序,程序结构一目了然。尤其在指令功能块方面做得很贴心,只要双击指令块,便自动弹出指令块的说明,实在还不了解指令的作用,只要选中这条指令,按键盘上的“F1”键就可以打开该指令的帮助说明,帮助说明中便有详细的指令讲解。极为便利的仿真功能,编程软件内自带PLC仿真功能,特别还在模拟量的监示仿真上还有形象直观的趋势图,让你对模拟量的变化趋势实时观看。另外,对于各类寄存器的监视表格也让你能随心所欲,想监示什么寄存器或位地址直接填写就可以了。
2、方便使用的计时器功能,因为计时器的时基是可以任意改的,不象其它PLC的计时器按地址分段分不同的时基,例如你用TON延时开指令,你双击这条指令,就可以选择1秒、100毫秒或10毫秒不同的时基了。
3、独一无二的指令表格功能,此功能在配合通讯指令的应用上很方便,可以把PLC中不连续的地址转为连续的地址储存块,然后使用一条通讯指令就可以搞定,如果是其它PLC,须将不连续的地址中的数据传送到连续的地址中,再进行通讯读取,或者必须要用多条通讯指令才能完成,因此,指令表使用功能大大简化了编程手续,节约了通讯时间。
4、海为PLC的通讯功能极为强大,海为PLC通讯特点是:内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主机均自带2个通讯口(一个为RS-232,另一个为RS-485),用通讯扩展模块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每个通讯端口均可用于用于编程和联网,通讯端口相互独立,均可作为主站也可作从站;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您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编程简单而程序简洁,无须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您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相比于三菱的串口通信指令,省事多了。本人在体验中用COM2通讯口同时挂有三菱E系列变频器,北京金立石温控表,信捷PLC,JEC智能温控表,然后人为改变通讯协议,均能通讯正常(注:其中有三菱变频器不能改通讯速率,改后变频器就通讯不正常)。
5、编程软件带有硬件组态功能,与西门子的STEP7编程软件对300/400的硬件组态相似,使编程人员对PLC的硬件结构及外部地址编号了如指掌,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对模拟量模块的组态很实用,在组态时对信号类型直接可以选择,并可以直接转换为工程量,不需要再到程序当中进行烦琐的转换,比如你的压力变送器输出是4-20mA,实际工程对应量程为0-10KPa,那么你在硬件组态中将这些相应参数填好就OK了,那么你在程序的模拟量输入地址中直接读到的就是0-10KPa了,不需要人为再程序中转换,实际使用过程中确实不错!
6、本人在体验中同时使用了WEINVIEW的MT500系列触摸屏及北京九思易公司的易控组态软件和海为的PLC进行通讯,触摸屏采用RS-232串口连接,通讯协议是采用MODBUS RTU通讯方式,开始时总是通讯不上,包括通讯线的制作,通讯协议波特率、校验方式,数据位什么的都检查了N遍,就是通讯不成功,后来经与海为给的MT500与海为通讯的案例进行比较,原来才发现,MT500要读取海为PLC中的MODBUS地址时,须要在地址前加一个“1#”方可通讯,最终把问题解决了(原来多台人机互联的设置没有关闭,所以必须在地址1的PLC加上1#)。而易控组态软件采用RS-485通讯口进行连接,原打算也是采用MODBUS RTU方式连接,可在进行易控通讯组态时,意外的发现易控软件中已带有海为PLC的通讯驱动,真是感觉很舒心,因为易控组态软件在硬件组态时可以边组态边立即进行通讯测试,通讯成不成功立马见效,所以易控组态软件在通讯方面也做得比较好,且图库丰富,功能强大,与海为PLC配合完成一些小型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话,实在方便不过啦。
7、在外观上确实有所欠缺,外观设计显得单调,无新颖表现,用材粗糙,且外部接线端子不象其它品牌可以拆卸,如果需要更换PLC主机时,还要拆端子接线,希望能在下一系列新机中得到改善,才不愧为国产精品PLC。
最后,在应用体验过程当中,得到了海为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他们的高办事效率,讲解的耐心,技术上有问必答,建立工控体验QQ群,极大的方便了技术上的沟通和帮助。

网友A:
哈哈,楼上的说的偶痒痒的,真的想发块试验下喽。

网友B:
我用过,软件确实好用,并且自带仿真功能,接线端子的质量确实不敢说好,有个别端子第一次用就滑丝了。稳定性欠佳,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2年前我用的时候有一台写好程序后放了一个礼拜就开机报警了,重新写程序都没有,只好换货了。

网友C:
用过一次,还行!

小工程,上手快,装了程序就开工,一边写一边学,一个晚上搞定!

网友D:
确实很好用。天胜自控

网友E(2011-06-21):
无锡永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工业自动化工程设计与工业自动化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工业控制系统开发公司,主要致力于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和自动化产品的销售。

主要产品:
1.永宏经济型FB1Z系列 FB1Z-10MR FB1Z-14MR FB1Z-20MR FB1Z-24MR
2.永宏FBS-MA系列 FBS-10MA FBS-14MA FBS-20MA FBS-24MA FBS-32MA FBS-40MA FBS-60MA
3.永宏FBS-MC系列 FBS-10MC FBS-14MC FBS-20MC FBS-24MC FBS-32MC FBS-40MC FBS-60MC
4.FBS扩展模块,FBS-8EA(T)/FBS-8EX(T)/16EA(T)/20EX(T)/24EA(T)/40EA(T)/60EA(T)
5.深圳显控触摸屏 SA-3.5A SA-4.3A SA-5.7A/D/B/E/C/F SA-7A
SA-8A SA-10.2A SA-10.4A/B SA-12.1A.

联系: QQ:631766975 1434510988 手机:13665186614 老李

QQ交流群: 63701709

公司名称:无锡永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址:www.wxykzdh.com

网友F(2013-08-21):
听说现在还可以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