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11-05-08):
请教各位老师,在此请教PLC(台达)关于数据的转换问题,如下:

比如将D10内的K1234(或H1234)转换到D20=K1(或H31)、D21=K2(或H32)、D22=K3(或H33)、D23=K4(或H34)。用什么指令可以实现,或者是用别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您可以参考API82、API83,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要求?